功率电子

楼主:
问一下,功率电子仿真中,如何控制全桥或者半桥MOS管的开通与关断,怎么加PWM波信号呀,比如半桥中,我先让MOS管1先导通,然后经过一段死区之后,MOS管2再导通,怎么生成这两个PWM波,这部分涉及什么知识模块。(主要用simulink仿真)。

网友:
【功率电子仿真中,如何控制全桥或者半桥MOS管的开通与关断,怎么加PWM波信号呀,比如半桥中,我先让MOS管1先导通,然后经过一段死区之后,MOS管2再导通,怎么生成这两个PWM波】

通常生成PWM信号包括”死区“是使用专门的芯片。这类芯片型号很多,有专门用于单端反激的,也有专门用于推挽的,还有专门用于全桥的。使用时必须先仔细阅读芯片的说明书。

网友:
【这部分涉及什么知识模块】

涉及的知识比较多。首先要生成一定频率的三角波(锯齿波),然后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和放大)进行比较,再加入死区。

生成三角波(锯齿波)需要振荡电路知识。分压和放大需要模拟电路知识。电压比较也需要模拟电路尤其是非线性模拟电路的知识。此外还需要放大器稳定性的知识。

网友:
开关电源往往使用变压器,使用变压器需要磁学知识。这部分因为电路教材中讲得比较少,往往需要另外补习。

网友A:
找到相关的器件库,调用相关的电源驱动芯片即可,例如UC2844等,再通过推挽电路来控制驱动变压器的两个副边形成两种不同的电压分别控制两个MOS管的开通和关断,其中一个加延迟(小于变压器在一个周期内的关闭时间);这个死区需要设计者注意变压器在工作时的占空比不能大于他的关断时间,否则将会同时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相关的器件库,调用相关的电源驱动芯片即可,例如UC2844等,再通过推挽电路来控制驱动变压器的两个副边 ...

【找到相关的器件库,调用相关的电源驱动芯片即可,例如UC2844等】

楼主要驱动的是半桥电路,UC2844是单端输出,不可能驱动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