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长期不使用怎么办

楼主:
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充电一次,避免电量太低

网友:
锂电池长期不使用,如果出现欠电而进入休眠状态,一般需要激活后才能使用。

波光潋滟.~

网友:
三个月充一次我觉得比较保险。

网友A:
放很久都不充很容易坏掉,建议最少一周充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很久都不充很容易坏掉,建议最少一周充一次

一周充一次感觉太频繁了,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就有点儿累赘了,我觉得理想情况下1个月充一次,最差也要3个月或半年充一次。

波光潋滟.~

网友:
看电池容量,容量越小的电池存放时由于自放电等原因越容易亏电过放失效,补充电周期应该越短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半满长期存放

网友:
锂电厂家的建议是每半年执行一次充放电。注意不只是充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周充一次感觉太频繁了,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就有点儿累赘了,我觉得理想情况下1个月充一次,最差也 ...

也是,反正不管怎样不要让锂电池电量长期保持过低或过高都还可以

网友:
长时间不用,一般要定期充电,再次充电时应用较低的电流进行充电,有时间时有进行几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

网友C:
定期半充,即充电到容量的50%左右。如果能长期维持电池容量在40%-60%间,锂电池的寿命会很长,目前报道的批量产品中,长期维持半容量的锂电池寿命已达二十多年,容量衰减的并不算多。

网友:
锂电电池若长期不使用则会进入休眠状态,而且还会造成电池电量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期半充,即充电到容量的50%左右。如果能长期维持电池容量在40%-60%间,锂电池的寿命会很长,目前报道的批 ...

又学到了。。。。。。有个飞利浦的充电宝,放在书橱忘了2年。。。。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要看电芯还是pack,电芯保持在半电,1-2年补电一次即可

pack就差异大了,bms芯片耗电有时候会很麻烦

如果是默认带有负载的,很多关机不是很彻底,经常有额外的耗电,大的甚至到ma级,这时就要经常补电了,比如现在的蓝牙耳机,内置电池几十ma,没有真关机状态,随时要保持电容触摸的生效状态,这个功能维持需要几十ua,完全无法忽略

网友:
1. **充电准备**    - 在长期不使用锂电池之前,要先将电池充电至大约40% - 60%的电量。这是因为当电池电量过低时,电池的电极材料可能会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容量衰减。例如,对于锂离子电池,如果电池电量长期处于0%状态,电池中的锂金属可能会在负极表面形成枝晶,这会刺破电池的隔膜,造成电池短路,从而损坏电池。而如果电池充满电长期放置,电池内部的压力会增大,也会对电池的性能和寿命产生不良影响。    - 可以使用专门的锂电池充电器,按照充电器的说明书正确操作,确保电池充电到合适的电量范围。 2. **存储环境调整**    - 温度方面,锂电池最好存储在温度相对稳定且较低的环境中。一般来说,10 - 20摄氏度是比较理想的存储温度范围。如果温度过高,比如超过30摄氏度,电池的自放电速度会加快,而且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活性增强,可能会导致电池鼓包等问题。如果温度过低,比如低于0摄氏度,虽然电池的自放电速度会减慢,但在低温下电池的性能会下降,当再次使用时,可能会出现无法正常充电或放电的情况。    - 湿度也很关键,应该将电池存储在干燥的环境中。高湿度环境可能会使电池的电极发生腐蚀,尤其是电池的金属外壳和电极连接处。可以将电池放在密封的塑料盒或者干燥箱中,并在其中放置一些干燥剂(如硅胶干燥剂)来吸收多余的水分,保持环境干燥。 3. **定期检查和维护**    - 即使锂电池长期不使用,也应该定期(例如每3 - 6个月)检查一下电池的电量和外观。如果发现电池电量过低,应该及时充电至40% - 60%的电量范围。    - 检查电池外观时,主要看电池是否有鼓包、漏液或者外壳破损等情况。如果发现电池有鼓包现象,这可能是电池内部发生了不可逆的化学反应,产生了气体,这种电池就不能再使用了,需要妥善处理。如果发现电池有漏液情况,要避免接触漏出的液体,因为这些液体可能是强碱性或者强酸性的电解液,会对人体和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4. **使用前的准备**    - 在准备重新使用长期存放的锂电池时,应该先将电池充电至满电状态。不过,充电时要使用合适的充电器,并且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进行。充电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电池是否有异常发热、冒烟等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立即停止充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 充电完成后,可以先对电池进行小电流的放电和充电循环(例如使用电池容量的10% - 20%进行放电和充电),这样可以激活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使电池的性能更好地恢复。

网友:
锂电池的自放电是很小的,充至半满状态,最少可以存半年。另外还在看锂电池在产品中是否也在放电,这个时间就不会太长了。

网友:
我有个应急启动电源,一年多没用过了,拿出来还是可以用,能启动汽车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