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元件不存在仿真模型怎么办?

楼主:
我想用多路开关CD4051或者74HC4051,这些系列从componentsearchengine这个官网导入很多了,都用不了怎么办???急急急!!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Proteus,这些基础器件肯定是能仿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Proteus,这些基础器件肯定是能仿真的。

我刚刚搜了一下 说可以设置显示隐藏引脚,然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搜了一下 说可以设置显示隐藏引脚,然后就可以仿真了

不能仿真和引脚显示隐藏有关系?

网友:
这种芯片仿真技术还得看下软件说明,或者去找个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