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两路可设置正交的PWM信号发生器?

楼主:
找一个两路可设置正交的PWM信号发生器,输出峰峰值能够达到5V,能直接输出24V最好,用来作为AB脉冲串给定,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PWM意思是“脉冲宽度调制”,即频率不变,占空比可调的信号。

你要“两路可设置正交的PWM信号发生器”,两路之间相位差显然要求可调。占空比要不要可调?

网友:
如果占空比不要求可调,有一种移相全桥控制芯片UC3879,可以实现相位差可调。

网友A:
做测试用,频率一定需要变化。如果频率小于1M,我可以给你做一个。

还有就是频率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测试用,频率一定需要变化。如果频率小于1M,我可以给你做一个。 还有就是频率精度是多少?

频率50K,两路信号正交,频率精度最好能达到0.2%以下,1%以下也勉强可以;

而且可以设置成两路频率一起变化,正交关系不变,输出能达到5V差分或者24V集电极输出;

网友A:
肯定可以,我也有过这个需求,做过方案,实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我也有过这个需求,做过方案,实现没问题。

在淘宝上也搜过相关产品,要么是单独的信号发生器,是同一个时钟,两个输出信号是同步的,要么可以选择信号发生器比较贵而且体积比较大

网友A:
你需要体积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体积多大?

10000毫安充电宝那么大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0毫安充电宝那么大就可以。

24VDC供电?需要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DC供电?需要显示吗

一般24V供电就可以,供电不需要显示设置的参数能显示吗,两路频率输出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DC供电?需要显示吗

你好,目前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有点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