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 else 代码中 else 后代码执行条件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if  (

                  (   buffer==0x01 )    ||  ( total <0 )

         )
        {
            代码1;
        }
        else
        {
            代码2 ;

请问  以上代码  可否实现  只要  buffer!=0x01 或者   total>=0 两条件之一满足 就执行代码2的要求吗?

网友:
上面是或,下面就是与了

网友:
请问  以上代码  可否实现  只要  buffer!=0x01 或者   total>=0 两条件之一满足 就执行代码2的要求吗?

不可以吧,应该是并的关系,才可以执行代码2。

网友:
【请问  以上代码  可否实现  只要  buffer!=0x01 或者   total>=0 两条件之一满足 就执行代码2的要求吗?】

|| 表示逻辑“或”,条件1或者条件2满足一个就进入代码1

都不满足才进入代码2

所以执行代码1的可能:

  • buffer是0x01,不管total是几
  • total <0,不管buffer是几

网友:
要把【||】改成【&&】就能实现

网友:
基本逻辑运算

网友:
楼上的    !(   buffer==0x01 )并且!( total <0 ) ==》   (buffer!=0x01) 并且  ( total>=0)

就进入代码2.

网友:
你的条件中是或的关系,所以只要有一条满足就执行代码1了,只有两者都不满足才执行代码2,要达到你的目的,条件表达式必须是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