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线蓝牙眼镜加AI作用大吗?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想把无线蓝牙眼镜加入进去,如果把AI功能加入到这个眼镜上,可以加哪些AI功能呢?

说实话,无线蓝牙眼镜体验比蓝牙耳机好多了,骨传导声音真好听~

网友A:
AI需要算力支持,能量供应也要跟上,显然眼镜的局限性太大,另考虑到成本,目前并不具备引入AI的条件,或者说是搭载通用AI是不现实的,但可以考虑在某些细节功能上尝试,比如音量、透明度的自动控制,某些信息的显示之类,算是打着AI的幌子吧。另外就是考虑将AI算力和数据置于上级设备或远端,眼镜仅是交互终端,本身并不具备AI,但在使用上有AI的支持。

网友:
xian哥,你是身体力行所谓的边缘计算了呀。。。。。。。。。

网友:
个人感觉,有限设备上用AI,一定是远程调用了。。。。。。。。。。。

网友:
厉害厉害 你这个显示都有啥呢是抬头显示那种吗和汽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需要算力支持,能量供应也要跟上,显然眼镜的局限性太大,另考虑到成本,目前并不具备引入AI的条件,或者 ...

嗯嗯,肯定是远端实现AI,不过这应该要配合其他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