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的国产替代?

楼主:
看到论坛的一篇新品页面,采用电容型PGA,纳芯微推出高精密多通道24/16位Δ-Σ型ADC,从选型表的型号来看应该是对标TI ADS124x和ADS114x的。ADS1248应用很广,现在立创的价格是27元一片,如果国产替代能把价格控制在ADS1248的1/2或者1/3就相当OK了。

因为没有具体资料,ADC—NSAD124x和NSAD114x 系列从新闻上来看指标还不错

这是论坛和其它电子类网站发布的框图,比较奇怪的是PGA的输入和反馈都是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如果是电容就意味着它是交流耦合,不能用来测量直流信号。而RTD和热电偶都是直流信号。

找到官网的对应新闻发现这个框图已经不在了,不过依然存在于其它电子类网站。可以先关注一下,等能下载到官方数据手册时再具体了解吧。

https://www.novosns.com/company-news-408

网友A:
价格低一半怕是有点不现实,我的产品24位AD就有一个用的国产替换ADI的,引脚和功能P2P直接替换,价格嘛,只低1/5左右 。但性能差很多。也就是说同样的硬件电路,ADI的一切正常,国产的基本满足不了要求。必须修改硬件电路的参数进行调优,硬件和软件加一堆的抗干扰、滤波和算法后,也只能勉强达到ADI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低一半怕是有点不现实,我的产品24位AD就有一个用的国产替换ADI的,引脚和功能P2P直接替换,价格嘛,只 ...

是ADI的供货不好还是什么原因要选择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