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EMI不过的原因

楼主:
机器设备里面有瑞芯微RK3568工控板(做人机交互显示),还有温度控制板,电源BMS板,开关电源,STM32F407控制板,LVDS屏幕、HDMI、4G&wifi模块。机器设备没有接大地,EMI检测很多频段超标,能否帮忙分析下,超标来源?

网友:
102MHz应该是时钟的高次谐波 计算一下与设备的那部分时钟匹配 主要考虑晶振布局、外设时钟走线等

网友A:
139MHz 163MHz 应该是电源或者其他感性负载通断引起的 重点考虑板子上的开关电源和DC-DC电路 看一下SW波形是不是有振铃 VIN VOUT的波形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9MHz 163MHz 应该是电源或者其他感性负载通断引起的 重点考虑板子上的开关电源和DC-D ...

因为机箱内部模块化板子多,有没有可能连接线之间产生串扰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机箱内部模块化板子多,有没有可能连接线之间产生串扰造成

先确定干扰源 再解决干扰路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机箱内部模块化板子多,有没有可能连接线之间产生串扰造成

这种猜测可以通过排除法定位辐射骚扰的噪声源,先拔掉显示功能模块,比如拔掉LVDS屏幕测一下再对比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