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一个口袋蓝牙音箱

楼主:
用一个小巧的蓝牙音箱主板,加一个小喇叭和电池,就可以可以DIY一个口袋蓝牙音箱。除了支持蓝牙功能外,还可以播放TF卡和U盘的音乐、收听FM广播。虽然体积小巧,效果还不错,只要几元钱成本,就可以玩起来了。

实际大小约 6 x 4 x 2 cm,音量小一点的情况下,可以连续放5-6个小时以上。

网友A:
嗯,,除了不好看之外没有什么缺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除了不好看之外没有什么缺点了。。

自己用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也就无所谓了。

自己要是有条件就 3D 打印一个外壳。。

网友C:
这要是存储卡里面个比较多就,只能慢慢播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存储卡里面个比较多就,只能慢慢播放了

可惜不支持随机播放,只能顺序播放

网友D:
只完成了部分的作品

结构和声学部分没有,上网去淘个壳子来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完成了部分的作品 结构和声学部分没有,上网去淘个壳子来装一下

这个已经被同事拿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支持随机播放,只能顺序播放

如果要解决随机播放,得怎么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解决随机播放,得怎么个思路。。。。。。。。。

目前大部分蓝牙音箱主板都不支持,如果要实现随机播放,需要修改主板芯片固件,这个难度较高。或者换一种模块,df mini player模块支持随机播放,但是不支持蓝牙。

网友F:
你好\(@^0^@)/,老哥,这个蓝牙音箱主板用的什么蓝牙芯片呢?功放用的是那一个芯片?我是新人有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0^@)/,老哥,这个蓝牙音箱主板用的什么蓝牙芯片呢?功放用的是那一个芯片?我是新人有点不懂

就是用的现成蓝牙音箱主板,TB上有的库存主板价格非常低,通常不到一元吧。

主芯片大部分都是珠海杰理的,功放有多种,如MIX2018A、8002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