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框架的相关讨论

楼主:
开源生态非常完善,为人熟知的深度学习相关的开源框架就有caffe,tensorflow,pytorch/caffe2,keras,mxnet,paddldpaddle,theano,cntk,deeplearning4j,matconvnet等,除此之外还有tiny-dnn,ConvNetJS,MarVin,Neon等等小众,以及CoreML等移动端框架。网上给出的调查表,如下:

在选择开源框架时,要考虑很多原因,如开源生态的完善性,项目的需求,编程语言。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框架的参考建议:

(1) 一般来说,tensorflow/pytorch必须会,这是目前开发者最喜欢,开源项目最丰富的两个框架。

(2) 如果你要进行移动端算法的开发,那么Caffe是不能不会的。

(3) 如果你非常熟悉Matlab,matconvnet你不应该错过。

(4) 如果你追求高效轻量,那么darknet和mxnet你不能不熟悉。

(5) 如果你很懒,想写最少的代码完成任务,那么用keras。

(6) 如果你是java程序员,那么掌握deeplearning4j没错的。

其它的框架也自有特点,可以考虑尝试。

网友:
 关于Caffe的介绍

github地址:

(1) 概述:

Caffe是伯克利的贾扬清主导开发,以C++/CUDA代码为主,最早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比TensorFlow、Mxnet、Pytorch等都更早,需要进行编译安装。支持命令行、Python和Matlab接口,单机多卡、多机多卡等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目前master分支已经停止更新,intel分支等还在维护,caffe框架已经非常稳定。

(2)caffe的使用通常是下面的流程:

以上的流程相互之间是解耦合的,所以caffe的使用非常优雅简单。

(3) caffe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 以C++/CUDA/python代码为主,速度快,性能高。
  • 工厂设计模式,代码结构清晰,可读性和拓展性强。
  • 支持命令行、Python和Matlab接口,使用方便。
  • CPU和GPU之间切换方便,多GPU训练方便。
  • 工具丰富,社区活跃。

缺点:

  • 源代码修改门槛较高,需要实现前向反向传播,以及CUDA代码。
  • 不支持自动求导。
  • 不支持模型级并行,只支持数据级并行
  • 不适合于非图像任务。

网友:
关于Tensorflow的介绍

github地址:

(1) 概述

TensorFlow是Google brain推出的开源机器学习库,可用作各类深度学习相关的任务。

TensorFlow = Tensor + Flow,Tensor就是张量,代表N维数组,这与Caffe中的blob是类似的;Flow即流,代表基于数据流图的计算。

(2) 特点

TensorFlow最大的特点是计算图,即先定义好图,然后进行运算,所以所有的TensorFlow代码,都包含两部分:

  • 创建计算图,表示计算的数据流。它做了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定义好了一些操作,你可以将它看做是Caffe中的prototxt的定义过程。
  • 运行会话,执行图中的运算,可以看作是Caffe中的训练过程。只是TensorFlow的会话比Caffe灵活很多,由于是Python 接口,取中间结果分析,Debug等方便很多。

网友:
关于PyTorch的介绍

github地址:

(1) 概述:一句话总结Pytorch = Python + Torch。

Torch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机器学习开源框架,几年前在学术界非常流行,包括Lecun等大佬都在使用。但是由于使用的是一种绝大部分人绝对没有听过的Lua语言,导致很多人都被吓退。后来随着Python的生态越来越完善,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出了Pytorch并开源。Pytorch不是简单的封装Torch 并提供Python接口,而是对Tensor以上的所有代码进行了重构,同TensorFlow一样,增加了自动求导。

后来Caffe2全部并入Pytorch,如今已经成为了非常流行的框架。很多最新的研究如风格化、GAN等大多数采用Pytorch源码。

(2) 特点

  • 动态图计算。TensorFlow从静态图发展到了动态图机制Eager Execution,pytorch则一开始就是动态图机制。动态图机制的好处就是随时随地修改,随处debug,没有类似编译的过程。
  • 简单。相比TensorFlow1.0中Tensor、Variable、Session等概念充斥,数据读取接口频繁更新,tf.nn、tf.layers、tf.contrib各自重复,Pytorch则是从Tensor到Variable再到nn.Module,最新的Pytorch已经将Tensor和Variable合并,这分别就是从数据张量到网络的抽象层次的递进。有人调侃TensorFlow的设计是“make it complicated”,那么 Pytorch的设计就是“keep it simple”。

网友:
关于Keras的介绍

github网址:

(1) 概述

Keras是一个对小白用户非常友好而简单的深度学习框架,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开源框架,而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神经网络库。

Keras在高层可以调用TensorFlow,CNTK,Theano,还有更多的库也在被陆续支持中。 Keras的特点是能够快速实现模型的搭建,是高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关键。

(2) 特点

  • 高度模块化,搭建网络非常简洁。
  • API很简单,具有统一的风格。
  • 容易扩展,只需使用python添加新类和函数。

网友:
学习开源框架,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 不同任务数据的准备和使用。

(2) 模型的定义。

(3) 训练过程和结果的可视化。

(4) 训练方法和测试方法。

一个框架,官方都会开放有若干的案例,最常见的案例就是以MNISI数据接口+预训练模型的形式,供大家快速获得结果,但是这明显还不够,学习不应该停留在跑通官方的demo上,而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

要学会从自定义数据读取接口,自定义网络的搭建,模型的训练,模型的可视化,模型的测试与部署等全方位进行掌握。

网友:
深度学习框架通过提供API和软件工具,可以方便地定义和训练神经网络模型,用于支持和简化深度学习算法的设计、训练和部署。

网友:
深度学习框架通常包括:

1、前端API:用于定义和配置神经网络模型的结构和参数,例如层、激活函数、优化器等。

2、计算引擎:用于执行神经网络模型的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算法,进行梯度计算和参数更新。

3、数据管理和预处理:用于加载和处理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进行数据增强和批量处理等操作。

4、硬件加速和分布式计算:用于在多个GPU或分布式系统上进行高效的并行计算和训练。

网友A:
总体感觉,总结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感觉,总结得非常好。。。。。。。。。。。。。。。。。。。。

还在不断摸索、探讨和学习中,感谢你的认可和支持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摸索。。。。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同学们,加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