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 > 在7.3.3节

楼主:
初次了解,三个红色框有些不理解,
(1)SF=0.4,这个SF是窗口使用系数吗?以及为啥取0.4而不取其它的值
(2)Ati和Atcm都是绕线面积,为啥单位都不一样
(3)Ap=0.2Abi是怎么来的,不是很懂
有谁给解释一下

网友A:
【(1)SF=0.4,这个SF是窗口使用系数吗?以及为啥取0.4而不取其它的值】

该符号好像是窗口利用系数。该符号未在此页中其它地方出现过,无法认证,要打开这本书,找到使用该符号的地方,才能够确定。

为什么是0.4?是从实际绕制经验中得出的,适用于中等粗细的漆包线,电压不高。如果是高压绕组,用线细,绝缘物垫得多,这个系数就要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F=0.4,这个SF是窗口使用系数吗?以及为啥取0.4而不取其它的值】 该符号好像是窗口利用系数。该 ...

还有一个问题,

变压器的磁芯窗口面积

变压器的骨架窗口面积

这两个面积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 变压器的磁芯窗口面积 变压器的骨架窗口面积 这两个面积是同一个东西吗?

【这两个面积是同一个东西吗?】

显然不是。磁芯的窗口面积要比骨架窗口面积大。

网友:
这两个图片,上面一个是磁芯,下面一个是骨架,骨架的窗口面积是图中红色框圈起来的面积吗?

网友:
S3S4S5S6 发表于 2024-11-4 12:06       这两个图片,上面一个是磁芯,下面一个是骨架,骨架的窗口面 ...

【骨架的窗口面积是图中红色框圈起来的面积吗?】

不是。骨架的窗口面积是下图中红色框的面积(左右各一,左边的 没有画出来)。

网友:
S3S4S5S6 发表于 2024-11-4 12:06       这两个图片,上面一个是磁芯,下面一个是骨架,骨架的窗口面 ...

上面一幅图,标注Aw的部分是绕线的面积(上下各一)。同样,6楼骨架的红色框也是绕线的面积。

网友:
S3S4S5S6 发表于 2024-11-4 12:06       这两个图片,上面一个是磁芯,下面一个是骨架,骨架的窗口面 ...

5楼下面一幅图,红色框大体上是铁芯截面积。该红色框实际是插铁芯用的,比铁芯宽度厚度略微大一点点,所以红色框的面积比铁芯截面积略微大一点点。

网友:
S3S4S5S6 发表于 2024-11-4 12:06       这两个图片,上面一个是磁芯,下面一个是骨架,骨架的窗口面 ...

所谓窗口,是指绕线部分的截面积。所谓窗口利用系数,是指铜线(不包括漆皮)总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之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窗口,是指绕线部分的截面积。所谓窗口利用系数,是指铜线(不包括漆皮)总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之比。

变压器中间这个有个铜箔焊接一根线到引脚上,这个是干嘛用的,它跟其它的地方都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中间这个有个铜箔焊接一根线到引脚上,这个是干嘛用的,它跟其它的地方都不通的

这圈铜箔首尾相接,是个短路圈。短路圈的目的是避免磁场漏出变压器之外,对其它元器件造成影响。

铁芯中磁通,在中心柱和两个侧柱中方向相反。如果两侧柱有部分磁通穿到铁芯之外(穿到空气中),就可能对周围的其它元器件产生影响。这个短路圈,如果有磁通漏到空气中,在短路圈中就会产生感生电流。感生电流将抑制漏磁通,将其约束到短路圈之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中间这个有个铜箔焊接一根线到引脚上,这个是干嘛用的,它跟其它的地方都不通的

变压器绕组与周围的元器件之间有分布电容,通过这个分布电容也可能影响周围的元器件。如果这个短路圈通过引脚接地,可以大为减少分布电容的影响,使绕组对周围元器件的影响尽量小。

用于减少分布电容影响时,铜箔宽度最好和绕组宽度相同,就是把黄色绝缘胶带部分基本盖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与周围的元器件之间有分布电容,通过这个分布电容也可能影响周围的元器件。如果这个短路圈通过 ...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波形系数,波形因数,波峰因数,可以看到有些典型的波形会有一个总结的表格,如下图所示

这个里面这些波形对应的是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 看到有些地方一会儿将电压波形因数,一会儿讲电流波形因数,不是很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用一种波形,电压波形因数和电流波形因数这两者能相互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波形系数,波形因数,波峰因数,可以看到有些典型的波形会有一个总结的表格,如下图 ...

这个表格总结得很好。

该表中说的都是电压波形,没有电流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波形系数,波形因数,波峰因数,可以看到有些典型的波形会有一个总结的表格,如下图 ...

【看到有些地方一会儿将电压波形因数,一会儿讲电流波形因数,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那么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是一样的。但该表前三项是整流电路,整流电路输出如果是电容滤波,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相差很远,如果是电感滤波,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也相差很远,如果是非线性负载,那就根本没办法说波形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些地方一会儿将电压波形因数,一会儿讲电流波形因数,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那么电 ...

这个主要是AP法(AP=Ae*Aw)去选择磁芯的时候讲到的,另外这个AP法在实际设计中有用吗?

大家在电源设计中关于变压器设计这一块有用这个来计算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AP法(AP=Ae*Aw)去选择磁芯的时候讲到的,另外这个AP法在实际设计中有用吗? 大家在电源设计 ...

【在电源设计中关于变压器设计这一块有用这个来计算的吗?】

AP法当然有用,用的人还很多。不过我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设计中关于变压器设计这一块有用这个来计算的吗?】 AP法当然有用,用的人还很多。不过我从来 ...

在设计功率变压器的时候,其设计的步骤是怎样的,(1)磁芯结构和材料,(2)变压器匝比的确定,(3)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绕组计算,以及电感,(4)变压器绕线的选择线径以及电流密度确定

上面这些步骤按1234这样这个方向对吗?

“AP法当然有用,用的人还很多。不过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一般是如何处理的,可以讲一下步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功率变压器的时候,其设计的步骤是怎样的,(1)磁芯结构和材料,(2)变压器匝比的确定,(3)变 ...

选择磁芯结构尺寸只是初选,计算后如果绕组放不下,就需要重选。

选定磁芯后,还要选定磁芯中磁通密度。这要看PWM工作频率。如果PWM频率高,那么就不能把磁通密度用到说明书中给出的饱和磁通密度,因为用到饱和的话,铁损就太大了,发热严重。确定磁通密度后,即可确定绕组匝数,对反激电路来说,还要选择匝数比(反激电路输出电压和电源电压之比不等于绕组匝数比)。匝数比会影响反射电压,从而影响MOS管耐压选择,还影响RCD吸收电路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功率变压器的时候,其设计的步骤是怎样的,(1)磁芯结构和材料,(2)变压器匝比的确定,(3)变 ...

确定线径当然需要根据绕组中的电流。注意不是绕组输出的直流电流,而是电流的有效值。反激开关电源初级电流波形往往是13楼表格中最后一行的锯齿波,但不是连续的锯齿波而是一个锯齿然后停一下,再一个锯齿波。这样的波形有效值必须计算出来,该有效值决定初级绕组发热。

网友A(2024-11-05):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

网友B:
濠电姷鏁搁崑娑⑺囬銏犵鐎光偓閸曨偉鍩為梺璺ㄥ櫐閹凤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