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洛蒙斯特这个压力变送器 作为流量 统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这是连接图

我不明白它是怎么统计流量的。为什么需要那个 三个阀门的 是叫平衡阀吧?

那个3051tg4a差压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产品详细

一、产品概述:
罗斯蒙特的3051C型压力变送器为压力测量技术创建了一个新的标准。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操作性能、灵活的CoPlanarTM平台,而且可以升级。新型3051C压力变送器的性能指标保证了在不同工况下的精度和稳定性。

  工作原理:工作时,高、低压侧的隔离膜片和灌充液将过程压力传递给灌充液,接着灌充液将压力传递到传感器中心的传感膜片上。传感膜片是一个张紧的弹性元件,其位移随所受压而变化(对于GP表压变送器,大气压如同施加在传感膜片的低压侧一样)。AP绝压变送器,低压侧始终保持一个参考压力。传感膜片的非常大位移量为0.004英寸(0.1毫米),且位移量与压力成正比。两侧的电容较板检验传感膜片的位置。传感膜片和电容较板之间电容的差值被转换为相应的电流,电压或数字HART(高速可寻址远程发送器数据公路)输出信号。
3051变送器的应用
新型3051C的性能指标保证在不同工况下的精度和稳定性。灵活可变的CoPlanarTM平台设计不但为您目前的应用需求提供较佳方案,同时通过PlantWeb工厂管控网和现场总线技术也完全能满足您将来的技术要求。

网友:
差压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源于流体力学,流量和压差之间存在一定的数学关系,那三个阀是为了方便压力变送器的安装调试。

网友:
那个不是叫三个阀门的,只不过是三通而已,一个放床干起,两边连接流量的

网友:
流速与压力纯在这一定的关系,这个就设计动力学知识了

网友:
流量不同导致的差压不同,将非线性进行线性化是个难点

网友:
工作原理基于差压传感技术。

3051TG4A通过测量这个差压,可以将流体的流量信息转换为可传输的电信号,供二次仪表或控制系统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