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ake构建实战》5 onnxruntime手写识别实践(libpng引用失败)

楼主:
1 工程设计
设计目标
实现包括手写数字识别库以及一个识别命令行工具,识别库能够被C语言等其他编程语言所调用。
目录结构
├─cli
├─cmake
├─include
├─models
└─src
接口设计
- 初始化手写数字识别库 NUM_RECOGNIZER_EXPORT void num_recognizer_init();
-
识别器创建 NUM_RECOGNIZER_EXPORT void num_recognizer_create(const char *model_path, Recognizer **out_recognizer);
-
析构识别器 NUM_RECOGNIZER_EXPORT void num_recognizer_delete(Recognizer *recognizer);
-
识别图片 NUM_RECOGNIZER_EXPORT int num_recognizer_recognize_png(Recognizer *recognizer, const char *png_path, int *result);
2 安装依赖库
第3方库的依赖主要包含有libpng,zlib以及onnxruntime。
onnxruntime安装:
《Cmake构建实战》4 onnxruntime的查找模块实践
zlib安装
cd zlib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
cmake --build . --config Release
#需要管理员权限 默认安装路径 C:\Program Files(x86)\zlib
cmake --install .
libpng安装
需要先安装zib
cd libpng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
cmake --build . --config Release
#需要管理员权限 默认安装路径 C:\Program Files(x86)\libpng
cmake --install .
Cmake导入脚本
#[=======================================================================[.rst:
Findlibpng
-------
Finds the libpng library.(查找libpng库)
Imported Targets(导入目标)
^^^^^^^^^^^^^^^^^^^^^^^^^^
This module provides the following imported targets, if found(若查找成功,该模块会创建如下导入目标):
``png_shared``
The libpng shared library(libpng动态库)
``png_static``
The libpng static library(libpng静态库)
Result Variables(结果变量)
^^^^^^^^^^^^^^^^^^^^^^^^^^
This will define the following variables(该模块会定义如下变量):
``libpng_FOUND``
True if the system has the libpng library.(若成功查找libpng库,则为真值)
``libpng_INCLUDE_DIRS``
Include directories needed to use libpng.(作为使用要求的libpng的头文件目录)
``libpng_LIBRARIES``
Libraries needed to link to libpng shared library.(作为使用要求的libpng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路径)
Cache Variables(缓存变量)
^^^^^^^^^^^^^^^^^^^^^^^^^
The following cache variables may also be set(该模块会定义如下缓存变量):
``libpng_INCLUDE_DIR``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png.h``.(``png.h``所在目录)
#]=======================================================================]
# 调用libpng库自带的配置文件来查找软件包,其自带配置文件会创建两个导入库目标:
# 1. 动态库导入目标``png_shared``
# 2. 静态库导入目标``png_static``
find_package(libpng CONFIG CONFIGS libpng16.cmake)
# 若成功查找,为两个库目标补上缺失的头文件目录属性
if(libpng_FOUND)
# 获取png动态库导入目标对应动态库文件的路径,首先尝试其IMPORTED_LOCATION属性
get_target_property(libpng_LIBRARY png_shared IMPORTED_LOCATION)
# 若未能获得动态库文件路径,再尝试其IMPORTED_LOCATION_RELEASE属性
if(NOT libpng_LIBRARY)
get_target_property(libpng_LIBRARY png_shared IMPORTED_LOCATION_RELEASE)
endif()
# 根据png动态库的路径,设置libpng的根目录
set(_png_root "${libpng_LIBRARY}/../..")
# 查找png.h头文件所在目录的路径
find_path(libpng_INCLUDE_DIR png.h
HINTS ${_png_root}
PATH_SUFFIXES include)
# 为png和png_static导入库目标设置头文件目录属性
target_include_directories(png_shared INTERFACE ${libpng_INCLUDE_DIR})
target_include_directories(png_static INTERFACE ${libpng_INCLUDE_DIR})
endif()
include(FindPackageHandleStandardArgs)
# 检查变量是否有效以及配置文件是否成功执行
find_package_handle_standard_args(libpng
REQUIRED_VARS libpng_LIBRARY libpng_INCLUDE_DIR
CONFIG_MODE)
# 若一切成功,设置结果变量
if(libpng_FOUND)
set(libpng_INCLUDE_DIRS ${libpng_INCLUDE_DIR})
set(libpng_LIBRARIES ${libpng_LIBRARY})
endif()
构建和运行
cd ch011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DCMAKE_BUILD_TYPE=Debug ..
cmake --build . --config Debug
最终编译失败,提示找不到png_shared。但是查看安装目录也可以看到目标png_shared的IMPORTED_LOCATION_RELEASE属性。有了解错误原因的大佬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