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OBC

楼主:
一、实物图
水冷
风冷
自然风
二、OBC框图
1.功能框图
OBC核心功能:把交流电变成高压直流给电池充电。
2.系统框图
CC、CP信号输入给谁检测是由系统决定的,不同的的车会有不同的设计,看具体车型线路。
三、OBC内部结构示意图

充电机把220V交流→高压直流

一般采用两级的结构
PFC电路,用于校正功率因数
大功率电器没有PFC会影响电网
转换电路框图
PFC+LLC
前级PFC:交流电→直流;
后级LLC(隔离的DCDC转换器):直流电→需求直流电。
前级桥式PFC电路,和后级LLC电路都是需要有一个控制器来控制的。隔离驱动控制四个开关管的开闭。
四、OBC常见故障
开关管烧坏、二极管烧坏、驱动芯片烧坏

五、北汽EV200车载充电机
六、直流转换器DCDC原理和维修
1.DCDC系统主要功能框图

2.详细的系统框图
3.DCDC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4.DCDC转换的核心原理
高压电→14V低压
分压或线性电源效率太低了
采用开关电源的方式进行转换
北汽EV200的DCDC转换器
❓怎么判断DCDC转换器有没有工作?
1.保证线束的正确连接
2.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
3.上电测万用表电压,看电压是否在13.8-14V之间,若是DCDC正常,若不是检查一下是否有高压输入,保险是否烧蚀,使能脚是否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