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标VS国标:交流充电流程大揭秘

楼主:
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欧标交流充电的相关内容。
一、充电连接装置
欧标车与国标车的充电连接装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接口设计:欧标车的充电接口(参考标准:IEC 62196)内部含有金属芯,而国标车的充电接口(参考标准:GB/T 20234)则带有金属套筒。这种设计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物理结构上完全相反。
充电插头:欧标的充电桩插头更像是国标车上的充电接口,而国标充电桩插头则与欧标车上的充电接口相匹配。
图1 国标充电连接装置
图2 欧标充电连接装置
尺寸差异:欧标充电接口的尺寸通常比国标接口要大一些。这种尺寸上的差异是为了适应不同标准的充电插头。
图3 充电接口尺寸参数
兼容性问题:由于物理结构和尺寸上的差异,欧标车和国标车在充电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接口转换器的应用,这种兼容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车主可以通过使用接口转换器,使欧标车能够在国标充电桩上进行充电。
二、交流充电枪的针脚定义
🍈国标针脚定义:
🍈欧标针脚定义:
三、通信协议
国标通信协议采用GB/T 27930标准。
欧美标通信协议通常采用DIN70121和ISO15118。
四、充电功率
国标GB/T 20234.2-2015:其额定电压不超过440V(AC),频率50Hz,额定电流不超过63A(AC)。
欧标IEC62196.2-2022:其额定电压不超过480V(AC),频率50~60Hz,额定电流不超过70A(AC单相)或63A(AC三相)。
注:欧标IEC62196.2-2022规定了三种不同的充电接口配置,这里主要介绍的为配置二(也就是上面欧标7孔的充电口)。
五、PWM占空比
国标和欧标充电过程均通过监测PWM信号的占空比来确认供电设备的最大供电电流,但具体的监测方法和要求可能有所区别。
①电动车辆检测的占空比与充电电流限制映射关系
②供电设备产生的占空比与充电电流限制映射关系
🍡注:欧标PWM占空比参考IEC 61851.1-2017
🍡国标PWM占空比参考GB/T 18487.1-2023

六、充电流程
欧标交流充电流程参考IEC 61851.1-2017
国标交流充电流程参考GB/T 18487.1-2023
🦴🦴🦴🦴🦴🦴🦴🦴🦴🦴🦴🦴🦴🦴🦴🦴
🍥🍥🍥
图1 欧标交流充电控制原理图
🫐欧标正常充电顺序(IEC 61851.1)
🍵充电桩端步骤
步骤一:插枪后,交流桩控制输出+12V常电,并通过检测点1的 CP电压幅值来判断枪连接状态,当该检测点处的电压由12V变为9V±0.6V(国标为9V±0.8V)时,则判定为车辆完全连接。

步骤二:交流桩进行自检,若存在自身故障,则交流桩显示故障指示灯,并且终止充电流程,否则控制桩内开关S1从常电+12V档切换至PWM(-12V~+12V)档,开始输出PWM占空比,并与车端建立PLC通讯。

步骤三:当OBC内部开关S2闭合后,此时交流桩能检测到检测点1处的CP电压幅值由9V±0.6V变为6V±0.6V(国标为:9V±0.8V变为6V±0.8V),开始输出高压。

步骤四:交流桩有3种停止输出方式:
1、电网停电;
2、充电过程中刷卡断电,先将开关S1从PWM切换到常电+12V连接状态,即先断开占空比输出,再断开交流开关 K1和K2;
3、充电结束或充电终止,OBC先断开S2,桩检测到S2断开时在100ms内通过断开接触器K1和K2切断交流供电回路,当超过3s未检测到S2断开则可以强制带载断开接触器 K1和K2切断交流供电。

🍵车端步骤
步骤一:插入充电枪后,OBC控制器被CAN或PP唤醒后,开始向动力网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初始化状态”。

步骤二:OBC通过检测点3进行PP端电阻RC的检测,并通过报文“CC电阻”(OBC_Ox361 1.0-2.7)将阻值发出。若电阻值在60Ω≤RC<45000Ω(国标为40Ω≤RC<4100Ω)的范围内,则OBC发送报文“充电连接装置连接状态”为“标准枪连接”。

步骤三:OBC实时自检,自检正常则继续执行流程,否则报对应 OBC故障,并结束流程。

步骤四:60Ω≤RC<4500Ω(国标为40Ω≤RC<1700Ω)则判定为充电枪完全连接,执行步骤五;
RC<60Ω或RC>4500Ω则判定为无充电枪连接(国标为2300Ω≤RC<4100Ω则判定为充电枪半连接,10s内检测到满足40Ω≤RC<1700Ω则同步执行步骤五,若10s后仍处于半连接状态,则结束流程,),则结束流程,进入直接式网络管理流程。

步骤五:10min内监测到PWM占空比,并通过报文“PWM波占空比监测”(OBC_0x37D_4.0-4.7)将占空比发出;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8%,97%]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准备就绪”(OBC_0x24A_1.2-1.50x1),且按欧标协议充电。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0%,3%)、(7%,8%)、(97%,100%]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结束”(OBC_0x24A_1.2-1.5_0x3),且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故障状态”为“充电设备故障(OBC_0x24A2.0-2.3_0x4),并记录故障码为
P157400:供电设备故障。10min内均未监测到PWM占空比,则在计时结束时结束流程,进入休眠流程。
EEWORLDIMGTK16
(国标为: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8%,11.5%]、[19%,21%]、[39%41%]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准备就绪",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11.5%,19%)、(21%,39%)、(41%,90%)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准备就绪",且按旧国标协议充电。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93%,97%]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准备就绪",且发送报文“接地状态”为“故障”(OBC_Ox24A_2.4-2.5_0x1)。当检测到PWM占空比为[0%,8%)、[90%,93%)、(97%,100%)时,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工作状态”为“充电结束”且发送报文“充、放电系统故障状态”为“充电设备故障”)

附录-交流充电时序:

喜欢sunny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