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理解全桥图腾柱功率因数校正图,这4个MOS管是整流还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该怎么理解全桥图腾柱功率因数校正图,这4个MOS管是整流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电路的组成形式来看,象是全桥整流电路,Q1,Q2的电路符号没有见过了。

网友:
左边这两个是什么?

网友:
图腾柱PFC是一种交流转直流的转换器概念,它用半导体开关替代了电流路径上的所有二极管

输入电流根据占空比在晶体管Q1和Q2之间切换

网友:
图腾柱式的整流电路相对于普通整流二极管电路,效率高了很多。目前实物没怎么见过

有具体的实物电路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