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两线双色温调光调色方案驱动芯片NU505 NU501 NU403

楼主:
NU505 COB灯带驱动芯片规格书.pdf (870.48 KB, 下载次数: 0) 低成本LED照明驱动芯片NU403.pdf (1.31 MB, 下载次数: 0) NU501 spec

网友:
能积体网址:

http://www.numen-ic.com

LED灯带/COB灯带恒流驱动NU505

无需专用 PCB 设计

支持 PWM 调光

60V 极限耐压

 小于 1%/V 电源或负载调变率

 125℃ ~160℃接面温度电流缓降保护

 -40℃ ~ 85℃ 环境工作温度

 绿色环保封装

绿色环保封装.

产品说明:

NU505是系列产品,有丰富的电流档位可选。具有良好的负载调变率,能适应较宽的电源电压及负载电压 波动,有效解决LED灯带前后亮度不一致的问题。 NU505双引脚设计,在各种LED产品的应用中取代 传统的分压电阻。提供了 DFN1006-2L (SOD882)及 SOD123两种封装形式,其中DFN1006-2L焊盘完全兼 容主流COB灯带使用的分压电阻0402封装。在大功率 COB电光源一体的紧凑布局上更灵活。SOD123完全兼 容主流LED灯带的分压电阻1206封装。无需再设计专 用PCB,应用便捷。 NU505采用集成电路的设计,有别于传统的CRD 对温度较为敏感,又无法在异常超高温情况下控制减小 输出功率。NU505具有过温保护功能,其特点是电流斜 坡下降。当芯片温度在-40℃~125℃时,保持设定电流输 出,125℃时,过温保护功能激活。开始减少电流输出降 低芯片功率,160℃时关闭输出,当温度下降时电流提升, 保持温度与电流的平衡。有效解决LED热失效的难题。 提高了产品可靠性,延长LED使用寿命。

应用场:LED灯带  一般LED照明   COB大功率光源   COB灯带   UVC光源

电流档位 10mA、15mA、20mA、……100mA,从10mA起每 增加5mA电流分一个档位,至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