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垂控制的原理?

楼主:
有关逆变器多机驱动同一负载,如何做到功率平衡,如果不使用通信进行控制的话,一般来说使用下垂控制方法实现多机协同;

青椒这个下垂控制的原理是什么,查了一些资料,上来就说根据同步发电机的功角特性可知,下垂控制下降率对输出电压电流频率转速的影响?有什么一些相关资料文献推荐。

网友:
原理?

下垂控制之所以能够有效实现逆变器多机驱动系统的功率平衡,是因为它借鉴了同步发电机的下垂特性。

网友:
当同步发电机输出的  有功功率  增大(减小)时,其输出电压的频率会相应地减小(增大);

当同步发电机输出的  无功功率  增大(减小)时,其输出电压的幅值会相应地减小(增大)。

网友:
《逆变器及其控制技术》:这本书可能包含有关逆变器下垂控制技术的详细解释。

网友:
昨天在一本有关逆变器控制的书里查到了一些相关于下垂控制的介绍,均流开环控制,基于分散控制逻辑的逆变器输出特性下垂控制,属于无互联线独立控制,各模块尽在负载端相连,系统可靠性高,但是在动态或者非线性负载时均流效果较差;

1、基本的下垂控制,基于下垂特性的逆变器输出电压可表示为U_{R}=U_{O}-IR,这就是一个考虑电源内阻的全欧姆定律,因此输出电流就取决于该模块输出电压和下垂增益R,各模块基准电压一致性好、下垂增益越大则负载均分效果越好,也就是说均流效果的获得是以牺牲电压调节性能为代价的,缺点是对模块参数要求一致性高;

2、采用非线性增益的电压下垂特性,与基本下垂法相比提高了均流精度,输出电压稳定性好;

3、基于有功无功均分的频率电压下垂特性,该控制又称功率偏差并联控制,控制思想核心基于在逆变器并联运行中,有功主要取决于模块输出电压的频率差,而无功主要取决于输出电压的幅值差;每个模块检测自身的有功偏差和无功偏差,相应调节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保证各模块输出功率相等,进而达到输出均流控制的目的,控制的电压相位等信息来自逆变器内部,无需和其他模块通信,可实现无互连线控制,而调节有功时也无需知道电压的实际相位,只需对输出频率做调整即可;缺点在于计算复杂,受控紫气自身的滤波器和下垂斜率制约,动态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差,非线性负载由于波形畸变产生失真功率而导致功率均分效果差,下垂特性造成系统的频率和电压随负载而变,偏离理想工作点,每个模块个别调整调整精度差。

网友:
关于第三,基于有功无功均分的频率电压下垂,计算复杂,需要精确的控制系统

网友A:
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485通信速率难道不是波特率决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485通信速率难道不是波特率决定的吗?

回复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