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53L4A3 TOF评估板]2.传感器光谱、激光功率、温度测试

楼主:
下面分别从板子功率、激光功率、温度、光谱进行测试。
首先进行板子的功率测试,使用USB功率测试仪,板子的工作电压5V,电流0.1A,总功耗0.5W左右。
然后进行激光高功率测试,测试结果:正常工作时约2mW左右。
接下来进行光谱测试,由测试结果可知激光的波长约940nm左右,这与官方参数基本一致。
最后进行温度测试,使用后外热成像分辨率160*120,工作时单片机温度约为32℃左右,传感器温度约为27℃左右。
总结:
测试项目 结果
板子功率 0.5W(5V,0.1A)
激光功率 ~2mW
激光波长 940nm
传感器工作温度 27℃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专业的设备,您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专业的设备,您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吗?

不算是专业做这方面的,用的这些都是业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