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8A开始,波形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输入18A开始,波形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输入18A开始,波形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输入峰值254V,R1为10千欧。你算算流过R1的电流是多少?该电流等于运放的输出电流。你的运放能够输出这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A:
运放超流了 你改改电阻试下 控制变量法一试就知道那个原件不对劲

网友:
这个运放输出饱和了,导致没能钳位住并且产生反相。你把VCC,VCC-放大点就好了。

网友:
VCC好像不能放大了,我是要进入51单片机的,所以设置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超流了 你改改电阻试下 控制变量法一试就知道那个原件不对劲

好滴好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18A开始,波形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多少?

VCC是5V,因为要弄进去51单片机

网友D:
输入18W吧?看你那个属性面板不是18A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是5V,因为要弄进去51单片机

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其输出在负载电阻10千欧时最高要比电源正电压低2.5V,最低要比电源负端高2.5V,所以输出摆幅只有正负2.5V。负载电阻1千欧时则输出摆幅只有正负2V甚至更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是5V,因为要弄进去51单片机

你要运放输出“弄进去51单片机”?51单片机可没有模拟输入(AD输入)。OP07输出正2V的话,也不能驱动51单片机I/O口。

建议换轨到轨运放。

另外,首帖图中R1数值应该增加到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运放输出“弄进去51单片机”?51单片机可没有模拟输入(AD输入)。OP07输出正2V的话,也不 ...

好滴那我试试轨到轨运放,我加入了一个数模转换器,采集了几百毫伏的值,目前仿真是可以的,可以测出来这个值,但是我不知道做出实物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入18W吧?看你那个属性面板不是18A呀。

这个是电流有效值,英文版是RMS,然后我汉化完变成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流有效值,英文版是RMS,然后我汉化完变成功率了

你也不检查一下,看得人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