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整流电路怎么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整流分为基本二极管整流、晶闸管半控整流、可控管PWM全控整流,全控PWM整流能够实现功率因数的可控;

那么对于其他这两个整流方法,二极管整流和半控整流,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其功率因数?之前看到过可以增加输入电抗器,输入电抗器是感性负载,补偿容性负载,那么基本整流是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

网友:
整流电路的无功,是由于电流的畸变,谐波电流造成的,要提高功率因素,必须增加功率因素校正电路PFC.

网友A:
用LC滤波器,可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LC滤波器,可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可提高功率因数

是否可以这样说,是基本整流电路中电流的高次谐波影响了功率因数,容性负载是没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说,是基本整流电路中电流的高次谐波影响了功率因数,容性负载是没错的了

是这个意思

高次谐波会让电流的有效值增加,电压的有效值保持不变,功率因数下降

网友:
容性负载可以提供无功功率,可抵消由谐波引起的无功功率过剩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适当增加电容可以改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