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引脚的驱动问题

楼主:
我现在想要使用单片机IO模拟SPI输出并同时控制32个外设(时钟线和使能线共用),怎么判断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替代?

网友A:
看看你那些外设输入电流需要多少,再看看你的单片机能够输出多少,电平是否符合。

网友A: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替代?】

最简单的,加驱动芯片作为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替代?】 最简单的,加驱动芯片作为缓冲。

那请问一下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设计需求,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再根据需要在设计中添加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那些外设输入电流需要多少,再看看你的单片机能够输出多少,电平是否符合。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 看下外设的IIH/IIL的漏电流多大
  • 看下外设的IO电平是否与主机匹配
  • 主机的IO的驱动能力是多大,看下VOL/VOH参数
  • 然后就是数学题了,算一下主机IO驱动能力能带动多少个外设了。
  • 最简单的就是楼上说的了,加驱动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