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LDO的选择

楼主:
我现在需要一个3.3V和一个2.5V供电,之前的设计方案中是使用LDO分别提供这两种电压,现在我想要通过3.3V串联分压电阻得到2.5V输出,可行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没有?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2.5V连接的负载是什么样的,负载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会参与进你的串联分压电路里面导致分压不准。只有特定场合可以采用分压电阻。

网友B:
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我想要通过3.3V串联分压电阻得到2.5V输出,可行吗?】

多数情况下,不可行。除非2.5V输出负载电流非常小,例如10uA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通过3.3V串联分压电阻得到2.5V输出,可行吗?】 多数情况下,不可行。除非2.5V输出负载电流非常 ...

好的,了解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2.5V连接的负载是什么样的,负载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会参与进你的串联分压电路里面导致分压不准。只 ...

了解了了解了,感谢解答

网友:
采用2.5V输出的LDO吧,分压电阻得到2.5V只适合负载非常小的应用

网友:
不差钱可以选双输出或多输出LD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了解了,感谢解答

简单的用TL431做一个稳压电路,比分压电阻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