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反激开关电源的问题

UC3842主控芯片的反激开关电源,这个红框内的起什么作用?

箭头指的是MOS管么,参数怎么选型?

网友:
软起动,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有。。

网友:
【箭头指的是MOS管么,参数怎么选型?】

箭头所指是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上面一个是PNP型,下面一个是NPN型。

这两个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差不多所有小功率管都可以用,要求不高。例如8550和8050就可以。

网友A:
【这个红框内的起什么作用?】

要想弄清楚红框内电路作用,必须结合该反激开关电源的功率MOS管,尤其是功率MOS管源极到地的那个小电阻。但是你没有把功率MOS管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框内的起什么作用?】 要想弄清楚红框内电路作用,必须结合该反激开关电源的功率MOS管,尤其是 ...

明白了

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