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背光闪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我的一个设计里使用SY7200作为LCD背光的升压芯片,电压从7V升压至23V左右,背光电流50mA左右。

我使用下图的设计,电感1.6A额定电流,二极管1A电流。现在极少的时候会在上电后观察到显示屏有闪烁的现象,闪烁不是很明显。有时通一会儿电就不闪烁了,所以用示波器很难观察到电压变化。这种情况有遇到过的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会不会输入端就不稳定?

网友B:
元件的参数你没标上啊。。最好用示波器看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波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可能电压不稳,可以从上电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下电压。如果电压稳定,可以考虑软件配置或刷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输入端就不稳定?

使用3A的可调电源供电,工作时电流0.5A左右,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的参数你没标上啊。。最好用示波器看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波动。。

这种故障现象不容易复现,现在大概确定每次刷完程序后第一次上电屏幕会闪烁。飞了几根线抓波形,在闪烁时输入输出电压都比较稳定,怀疑可能是程序更新界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可能电压不稳,可以从上电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下电压。如果电压稳定,可以考虑软件配置或 ...

这种故障现象不容易复现,现在大概确定每次刷完程序后第一次上电屏幕会闪烁。飞了几根线抓波形,在闪烁时输入输出电压都比较稳定,应该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是程序更新界面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设置触发截屏方式监测芯片的输出电压波形,看看输出电压是否会有异常

网友:
Cin或Cout 小了,根据负载自己评估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