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中参考电压如何在电源欠压时保持稳定

楼主:
如图,如题
芯片内部常见的掉电检测(BOD)或者欠压检测(UVLO)功能
都有一个参考电源Vref进行参与
但是该Vref都是正常上电时生成
那么在输入欠压或者输入抖动时,该Vref还如何保持稳定
(正常供电时,生成的带隙基准电压Vref的原理我明白)

网友A:
Vref一般比电源电压要低,所以可以由电源电压经线性稳压器得到。由于Vref的负载电流很小,所以把这个线性稳压器集成到芯片内很容易。有了这个线性稳压器,电源电压欠压时Vref不会变化,除非电源电压掉到Vref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f一般比电源电压要低,所以可以由电源电压经线性稳压器得到。由于Vref的负载电流很小,所以把这个线性稳 ...

这里说的Vref就是带隙电压源吗?如果是,那么其稳压的原理不是通过电流镜等一系列方法,生成一个温度正相关,一个温度负相关的变化量进行对冲,从而保证电压稳定吗,那和2楼说说的线性稳压过程怎么联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Vref就是带隙电压源吗?如果是,那么其稳压的原理不是通过电流镜等一系列方法,生成一个温度正相 ...

我不知道各型号芯片中采用的是否带隙电压源。

无论芯片内采用的是哪种电压源,都可以保证芯片电源电压变化时Vref保持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Vref就是带隙电压源吗?如果是,那么其稳压的原理不是通过电流镜等一系列方法,生成一个温度正相 ...

芯片内部参考电压应该是用带隙电压源实现的,其值多为1.2V左右,远低于芯片额定电源电压,这部分电路可以在低电压下工作并且具有比较高的电源抑制比,在芯片电源电压达到欠压值或掉电值时能够保持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内部参考电压应该是用带隙电压源实现的,其值多为1.2V左右,远低于芯片额定电源电压,这部分电路可以 ...

“在芯片电源电压达到欠压值或掉电值时能够保持稳定”

在掉电的时候,都可以保证参考电压值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芯片电源电压达到欠压值或掉电值时能够保持稳定” 在掉电的时候,都可以保证参考电压值 ...

这个掉电指的是芯片电源Brown-Out,也可以叫欠压,不是芯片电源断掉了,而是电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