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创意大赛】+便携式红外智能吸烟器+ESP32C6使用MLX90640显示图像测试

楼主:
【2024 DigiKey创意大赛】+便携式红外智能吸烟器+ESP32C6使用MLX90640显示图像测试
先看看演示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ESP32C6使用MLX90640显示图像测试

下面来教大家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先看看引脚图
开始注入灵魂
第一步是点亮屏幕,我使用的是tft-espi库,屏幕是172*320的1.47寸tft屏幕
在pio的库中搜索tft-espi库,安装到对应工程
开始配置tft屏幕
找到User_Setup_Select.h,里面默认应该是
  • //#include <User_Setup.h>           // Default setup is root library folder

我测试的时候更换了几个屏幕,频繁修改User_Setup.h不方便,就在User_Setups文件夹中,新建了我的屏幕配置文件,这样切换屏幕就很方便了
如图我新建了两个文件适配不同的屏幕,这次用的屏幕是172*320的,这个屏幕文件如下
  • // 用户设置ID
  • #define USER_SETUP_ID 521
  • // 驱动程序
  • #define ST7789_DRIVER            // 配置所有寄存器以适应ST7789驱动器
  • #define TFT_WIDTH  172           // 定义TFT LCD显示器的宽度为240像素
  • #define TFT_HEIGHT 320           // 定义TFT LCD显示器的高度为240像素
  • //#define TFT_INVERSION_ON         // 启用显示器的颜色反转
  • #define TFT_BACKLIGHT_ON 1       // 定义LED背光控制为开启状态
  • // 颜色顺序(此行被注释掉,表示不使用)
  • //#define TFT_RGB_ORDER TFT_BGR   // 仅适用于240x320分辨率的显示器,设置颜色顺序为BGR
  • // 引脚ESP32-C6
  • #define TFT_BL     23            // LED背光控制引脚,-1表示未连接或固定
  • #define TFT_MISO   20            // MISO引脚,-1表示未连接
  • #define TFT_MOSI   19            // MOSI引脚,用于SPI通信的数据线
  • #define TFT_SCLK   21            // SCLK引脚,用于SPI通信的时钟线
  • #define TFT_CS     18            // 片选引脚,用于选择SPI设备
  • #define TFT_DC     9             // 数据/命令引脚,用于区分数据或命令
  • #define TFT_RST    -1            // 复位引脚,-1表示未连接或固定
  • // 字体
  • #define LOAD_GLCD                // 加载GLCD字体
  • #define LOAD_FONT2               // 加载FONT2字体
  • #define LOAD_FONT4               // 加载FONT4字体
  • #define LOAD_FONT6               // 加载FONT6字体
  • #define LOAD_FONT7               // 加载FONT7字体
  • #define LOAD_FONT8               // 加载FONT8字体
  • //#define LOAD_FONT8N              // 加载FONT8N字体(此行被注释掉,表示不使用)
  • #define LOAD_GFXFF               // 加载GFX字体库
  • #define SMOOTH_FONT              // 启用字体平滑功能
  • // 其他选项
  • //#define SPI_READ_FREQUENCY    20000000  // SPI读取操作的频率(此行被注释掉,表示不使用)
  • //#define SPI_FREQUENCY         40000000  // 另一个可选的SPI通信频率(此行被注释掉,表示不使用)
  • #define SPI_FREQUENCY         80000000  // 定义SPI通信的频率为80 MHz

这样tft屏幕的配置就结束了,下一步可以开始显示咋们的热成像数据了
  • #include <Arduino.h>
  • #include <WiFi.h>
  • #include <WiFiMulti.h>
  • #include <WiFiClientSecure.h>
  • #include <SPI.h>
  • #include <FS.h>
  • #include "SPIFFS.h"
  • #include <TFT_eSPI.h> // Graphics and font library for ILI9341 driver chip
  • #define TFT_GREY 0x5AEB // New colour
  • TFT_eSPI tft = TFT_eSPI();  // Invoke library
  • #include <Adafruit_MLX90640.h>
  • Adafruit_MLX90640 mlx;
  • float frame[32*24]; // buffer for full frame of temperatures
  • void setup() {
  •   tft.init();
  •   tft.setRotation(2); // Adjust rotation as needed
  •   Serial.begin(115200);
  •   delay(100);
  •   Serial.println("Adafruit MLX90640 Simple Test");
  •   Wire.begin(6,7);
  •   if (! mlx.begin(MLX90640_I2CADDR_DEFAULT, &Wire)) {
  •     Serial.println("MLX90640 not found!");
  •     while (1) delay(10);
  •   }
  •   Serial.println("Found Adafruit MLX90640");
  •   // ... (rest of the setup code remains the same)
  • }
  • void loop() {
  •   if (mlx.getFrame(frame) != 0) {
  •     Serial.println("Failed");
  •     return;
  •   }
  •   // Clear the screen
  •   tft.fillScreen(TFT_BLACK);
  •   // Loop through each pixel and draw it on the TFT screen
  •   for (uint8_t h = 0; h < 24; h++) {
  •     for (uint8_t w = 0; w < 32; w++) {
  •       float t = frame[h * 32 + w];
  •       // Convert temperature to color
  •       uint16_t color = tft.color565(map(t, 20, 37, 0, 255), 0, map(t, 20, 37, 255, 0));
  •       tft.drawPixel(w, h, color);
  •     }
  •   }
  •   // Update the screen with new frame
  •   tft.pushImage(0, 0, 320, 240, (uint16_t *)frame);
  • }

,热成像显示的方法就到这里了
斯代码参考参考就可以了,后面会用esp32wroom再撸一份,这esp32c6做东西好多bug,各种各样的库不适配

网友A:
这esp32c6做东西好多bug,各种各样的库不适配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sp32c6做东西好多bug,各种各样的库不适配 是的

太苦了,真的,屏幕屏幕库不适配,编码器编码器不适配.中断还老是崩,那个热成像也是一言难尽,数据太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