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用非隔离电源max6675K 读数不是0就是775度啊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用非隔离电源max6675K 度数不是0就是775度啊  换成USB的5伏电源就没事 换成非隔离电源芯片搞出来的电压就不行  读数不是0就是775度啊!!!求救啊  求救啊!!!

网友A:
MAX6675是一个温度传感器接口模块,不知道说的哪个款非隔离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6675是一个温度传感器接口模块,不知道说的哪个款非隔离电源

ft8430 啊 大哥 帮帮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8430 啊 大哥 帮帮我啊

这个?

网友A:
几种可能
可能输入端有噪声干扰或电压波动,干扰MAX6675的正常工作。
可能是接地问题,如果非隔离电源的接地不良,从而影响传感器的读数。
电路参数不当、或芯片本身质量不佳不足以这样设计,可以咨询官方技术,检查设计电路参数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种可能 可能输入端有噪声干扰或电压波动,干扰MAX6675的正常工作。 可能是接地问题,如果非隔离电源的 ...

好吧 谢谢大哥 哎 我再研究下啊

网友:
用USB和ft8430同时供电就不行读不出温度 把ftp8430那个交流电拔掉 立马就正常

网友:
MAX6675 还是很简单的,你楼主位描述问题说的不清楚,但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要注意电源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