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12026电池可不可以不接

楼主:
这个电路图电池可不可以不接?谢谢

网友A:
ISL12026是实时时钟加EEPROM功能,你不加电池断电就没有时钟相关的功能,,但是你非不加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12026是实时时钟加EEPROM功能,你不加电池断电就没有时钟相关的功能,,但是你非不加电池是可以的。。

x谢谢

网友:
不接感觉就没必要用这个芯片了~换个存储芯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