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芯片的外围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电路设计小白,刚开始接触PCB绘制,最近想着画一个单片机板子(第一次画),发现在使用一些芯片实现想要的功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设计外围电路,电容电阻的取值以及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比如一个门电路的VCC应该选电容还是电阻。之前接触DCDC和LDO的时候都用电容来退耦,最近接触数字IC发现供电VCC好像很多都串电阻,有没有大佬能讲一下为什么,或者推荐一下应该从什么途径学习这些东西?

网友A:
最小系统?对于单片机来说基本上上加一些0.1的电容,复位处做点处理就行

网友B:
数字IC具体是指的什么芯片?MCU就是电源、晶振(也可以用内部振荡器,需要配置寄存器)、复位、程序下载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IC具体是指的什么芯片?MCU就是电源、晶振(也可以用内部振荡器,需要配置寄存器)、复位、程序下载电 ...

还加了点外围电路,用了一些CH340,电平转换,IO扩展,门电路这些芯片,这些东西需要加电容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对于单片机来说基本上上加一些0.1的电容,复位处做点处理就行

0.1uF是吗,供电端滤波用吗?信号线上用不用加呢?还有信号线是不是都需要串个小电阻防反射呢?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加了点外围电路,用了一些CH340,电平转换,IO扩展,门电路这些芯片,这些东西需要加电容电阻什么的吗 ...

电阻电容这些要不要加也是根据每个电路需要,靠近芯片的电源输入引脚放电容是比较常规的,高速信号上串低阻值电阻也是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
看芯片数据手册,一般都有示例电路,也会具体讲这些外围电路的取值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