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检测角度的功能作为陀螺仪检测倾斜角度的基准

楼主:
手机检测角度的功能作为陀螺仪检测倾斜角度的基准

最近做一款产品,用MPU6500来检测骑行的姿态角度,就是转弯的时候的车子的倾斜角度。MPU6500做成一个姿态检测板,放在机车车身的正中间位置。调试这个倾斜角度的时候,听说可以用手机检测角度的功能来作为基准?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手机有这个功能!哪个网友上个图指导一下!

网友A:
在你的产品如机车上安装好MPU6500姿态检测板

手机放置在相同的位置,测量角度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产品如机车上安装好MPU6500姿态检测板 手机放置在相同的位置,测量角度 大概就是这样

嗯嗯   唐总   那手机哪里有这个功能呢?我没找到   只找到一个指南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