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温漂系数的疑问

楼主:
有一个关于电阻温漂系数的疑问如下:
我选了一个温漂系数为10ppm/℃的100ohm电阻,那我选的这个电阻的温漂系数是10ppm/℃呢?还是0~10ppm/℃这个区间的任意值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按照误差的一般解释,应该是最大值是10,随机个体在0~10

反之考虑,如果电阻能固定做到10ppm的误差,那肯定有办法消除

网友:
【我选的这个电阻的温漂系数是10ppm/℃呢?还是0~10ppm/℃这个区间的任意值呢?】

是0~10ppm/℃这个区间的任意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误差的一般解释,应该是最大值是10,随机个体在0~10 反之考虑,如果电阻能固定做到10ppm的误差,那 ...

和电阻的阻值误差类似,电阻的实际温漂系数应该接近但不大于标称温漂系数才对,如果有5ppm这个分档,标称10ppm的电阻中不会有5ppm的电阻,温漂5ppm的电阻标称值就是5ppm而不是10ppm,其实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只要理解温漂系数的意义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阻的阻值误差类似,电阻的实际温漂系数应该接近但不大于标称温漂系数才对,如果有5ppm这个分档,标称 ...

就像这个回复一样,不管是温漂误差还是阻值误差,都是一个规格范围。如果要做WCA,还需要增加焊接误差。比如福特针对1%电阻,WCA中都会按照3%精度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误差的一般解释,应该是最大值是10,随机个体在0~10 反之考虑,如果电阻能固定做到10ppm的误差,那 ...

了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阻的阻值误差类似,电阻的实际温漂系数应该接近但不大于标称温漂系数才对,如果有5ppm这个分档,标称 ...

理解,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