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发射线圈一端波形顶部,为啥正弦波失真?

楼主:
无线充电,发射线圈一端波形顶部,为啥正弦波失真?
另一端的方波边沿也有振铃,毛刺。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些波形的失真或者杂波的存在呢?

网友:
失真还比较严重

方波不方

网友:
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的阻抗不匹配,会产生反射波,引起波形失真,这是可能
电压不稳或含有高频噪声,也会直接反映到输出波形上,波形失真,也是可能

网友:
就1楼贴的波形看,严格说不是振铃

振铃的图像类似下面

网友:
验证设计时,建议先用线性电源供电,排除输入电源的干扰;

确保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的阻抗匹配;

目前就想到这两点

网友A:
高频分量太多了

多加点滤波器看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分量太多了 多加点滤波器看下效果怎么样

你说的滤波器是不是就是滤波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