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充气装置不能自动工作

楼主:
这两天在越南调试三吨振动台,垂直台面重352kg,因此动圈充气由手动打气,增加一个自动充气。

网友:
这手动打气得打到什么时候啊,建议加一个充气泵,还是能设定压力的

网友:
振动台接好线后,由于是新机,里面是没有空气,动圈处于最低位,

这时自动充气装置应该工作,向动圈位置进空气,将动圈位置提高到一个平衡位置,自动充气装置不能充气。

手动按电磁阀进气,动圈位置到了平衡位置后,自动充气装置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