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模拟ic,为什么我的这个BiCMOS反相器的频率特性这么差呀

楼主:
  这是在10s周期下的图

  周期下降到10ms就成这样子了

大佬们这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周期下降到10ms,实际上是相对较低的频率(100赫兹)
在低频下,偏置电路可能不够稳定,会让管子的工作点偏移。

只是可能

电路是什么

网友:
【刚开始学习模拟ic,为什么我的这个BiCMOS反相器的频率特性这么差呀】

BiCMOS反相器可不是模拟ic。

网友:
【刚开始学习模拟ic,为什么我的这个BiCMOS反相器的频率特性这么差呀】

芯片型号是什么?测试电路是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下降到10ms,实际上是相对较低的频率(100赫兹) 在低频下,偏置电路可能不够稳定,会让管子的工作点 ...

电路就是在网上找的原理图然后我自己搭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学习模拟ic,为什么我的这个BiCMOS反相器的频率特性这么差呀】 芯片型号是 ...

电路是我在网上找的原理图然后自己搭的,在下面我发了个图

网友:
我在相同的nmos和pmos的宽长比的情况下直接做的cmos反相器频率特性就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我在网上找的原理图然后自己搭的,在下面我发了个图

【电路是我在网上找的原理图然后自己搭的】

自己搭的电路,那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