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法公式的问题

楼主:
这个计算式中1.16次方式怎么来的?有了解的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面积乘积(AP)法是基于电感器或变压器的磁芯核心参数来进行计算的一种设计方法。

应该是个经验公式,AP法公式特别是在选择合适的磁心大小时,选择合适的磁心材料和尺寸

网友:
各种资料有关AP法的叙述也稍区别,但大致一致

比如

有种说法是

利用功率处理能力和磁通密度,通过公式计算出所需的面积乘积(AP):

  其中, f 是开关频率,Bmax是最大磁通密度, J 是电流密度。

网友:
根据计算得出的AP值,从磁芯厂家提供的磁芯数据表中选择合适的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