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上上下都有横线是什么意思呢?(SPI菊链)

楼主:
芯片数据手册上,SPI通信时序图上面两边都有这样的横线是什么意思呢?(上面的是不使用菊链的时序图)

(使用AD5761芯片时,单独控制没问题,这个芯片支持菊链,就尝试把SDO和下一个的SDI接起来,然后发送的数据由3个字节改成6个字节,结果只有第一个能通信,第二个用示波器探测没接收到的数据没问题(第二个的SDO输出端探的),但控制不上,所以怀疑是不是通信时序没搞明白,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是可高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是可高可低

我也有想过,但是使能也是这样,是因为不在通信时序中了所以也不影响了吗

网友:
图示就是可高可低,其实就是一个反相关系,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在时钟跳变时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