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智的比较器问题

楼主:
用lm2901做了个电压比较器,正常设计应该是压差超过40mv就会跳变,但实际要超过1v才有变化。现在的电压比较器有这么差么。

网友:
【用lm2901做了个电压比较器,正常设计应该是压差超过40mv就会跳变,但实际要超过1v才有变化】

现在的比较器不至于这么差。

电路发上来看看,你是否加了施密特(比较器加正反馈)?

网友:
TI的芯片不可能这么差,先查电路,贴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没有电路是不好说明问题的。

网友:
LM2901单电源时为3.0 V至36 V,双电源操作时为±1.5 V至±18 V

怎么供电的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还是设计的问题,比较器还是比较灵敏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你把比较器正反馈的两个分压电阻数值弄错了,例如原来应该是10千欧,你焊了个1千欧。

网友A:
左边是2v输出,上面是电池充电电路,工作在放大状态,主体是电压判断和灯状态转换电路。

网友A:
会不会是直接射极连接对比较器有影响,还是电池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直接射极连接对比较器有影响,还是电池位置有问题。

你那个电池,电压是多少?标注3V之处为哪个设备供电?

Q10发射极接到电池正端,集电极接3V(很可能是接负载),这个NPN三极管是反接(集电极当做发射极,发射极当做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2v输出,上面是电池充电电路,工作在放大状态,主体是电压判断和灯状态转换电路。

【主体是电压判断和灯状态转换电路】

这个图中根本没有【电压判断】电路。

网友A:
Lm2901就是比较电池电压和精密电压源2v电压来驱动后面灯作不同显示,当电压有改变时同时改变充电电流,3v实际为3.5v,作充电电源,电池电压为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901就是比较电池电压和2v电压来驱动后面灯作不同显示

我在10楼问你:“你那个电池,电压是多少?标注3V之处为哪个设备供电?”

你还没有回答。12楼你的最后一句:“电池电压为2V。”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901就是比较电池电压和精密电压源2v电压来驱动后面灯作不同显示,当电压有改变时同时改变充电电流,3v实际 ...

8楼图中有个VCC电源,还有个5V电源。VCC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图中有个VCC电源,还有个5V电源。VCC电源电压是多少?

也是5v,没来得及改

网友:
搞定,电源问题,没想普通电源影响这么大,加了滤波。

网友:
供电是多少V的呢?比较器一般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