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有没有必要用保险丝,能不能严格计算?

楼主:
首先我个人觉得没必要用保险丝,如果内部故障造成电源短路,外面的电源就已经保护了。外面电源过压,主板的过压保护也关断了电源,同样不需要保险丝。

领导说必须用,而且还要严格计算、证明保险丝额定电流(此人喜欢吹牛批,言过其实,不堪大用)。

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比较权威的计算方法,然后我找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原理图,电源入口有一个10A的保险丝,但这是2011年的电脑,19V电源输入就是最大190瓦功率,这个10A不知道怎么确定的

网友A:
你看看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台式机(PC机)主板,从286开始到最新型号,有没有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的动作,比主板上过压保护,电脑电源的过流保护,要慢至少1千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台式机(PC机)主板,从286开始到最新型号,有没有保险丝?

usb接口的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有的。。

【usb接口的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有的】

这倒是,确实有。

网友:
另外楼主说的的不太清楚,电脑主板有没有必要用保险丝? 是什么主板,是台式电脑的主板,还是笔记本的主板。另外主板也有很多种,如果是ATX电源供电的主板,电源输入是没有保险的。但如果是笔记本和DC输入的台式机主板,在电源输入处可能会有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