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类似单片机的专用主控?

楼主:
做项目的时候经常遇到逻辑处理以及通信的场景,我自己基本上只能想到使用单片机来完成,虽然现在单片机的价格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会觉得用单片机来实现简单的功能会比较浪费,有没有什么专用的芯片来实现这些场景下的应用,比如简单的一个串口解析需求或者其他通信的解析等

网友:
就是单片机没有别的,但你要的功能要是简单的话,,你可以用1元多的便宜货。。

网友:
通用的功能就用通用的

网友:
譬如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7965-1-1.html

带协议解析的串口控制器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的功能选择集成芯片,不过有些专用芯片比单片机还贵

网友:
FPGA试试,对于一些固定逻辑的信号处理,FPGA可能有一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