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功能寄存器一览表

楼主:
分享一个51单片机资料

51 单片机寄存器功能一览表

21 个特殊功能寄存器(52 系列是 26 个)不连续地分布在 128 个字节的 SFR 存储空间中,地址空间为 80H-FFH

在这片 SFR 空间中,包含有 128 个位地址空间,地址也是 80H-FFH,但只有 83 个有效位地址,可对 11 个特殊功能寄

存器的某些位作位寻址操作(这里介绍一个技巧:其地址能被 8 整除的都可以位寻址)。

51 单片机内部有一个 CPU 用来运算、控制,有四个并行 I/O ,分别是 P0P1P2P3,有 ROM,用来存

放程序,有 RAM,用来存放中间结果,此外还有定时/计数器串行 I/O 中断系统,以及一个内部的时钟电路。在单

片机中有一些独立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控制这些器件的,被称之为特殊功能寄存器(SFR)。这样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51

片机共有 21 个并且都是可寻址的列表如下(其中带*号的为 52 系列所增加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MCS-51 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符号

地址

功能介绍

B

F0H B 寄存器

ACC

E0H 累加器

PSW

D0H 程序状态字

TH2*

CDH 定时器/计数器 2(高 8 位)

TL2*

CCH 定时器/计数器 2(低 8 位)

RCAP2H*

CBH 外部输入(P1.1)计数器/自动再装入模式时初值寄存器高八位

RCAP2L*

CAH 外部输入(P1.1)计数器/自动再装入模式时初值寄存器低八位

T2CON*

C8H T2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IP

B8H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P3

B0H P3 口锁存器

IE

A8H 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

P2

A0H P2 口锁存器

SBUF

99H 串行口锁存器

SCON

98H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P1

90H P1 口锁存器

TH1

8DH 定时器/计数器 1(高 8 位)

TH0

8CH 定时器/计数器 1(低 8 位)

TL1

8BH 定时器/计数器 0(高 8 位)

TL0

8AH 定时器/计数器 0(低 8 位)

TMOD

89H T0、T1 定时器/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TCON

88H T0、T1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DPH

83H 数据地址指针(高 8 位)

DPL

82H 数据地址指针(低 8 位)SP

81H 堆栈指针

P0

80H P0 口锁存器

PCON

87H 电源控制寄存器

分别说明如下:

1ACC---是累加器,通常用 A 表示

这是个什么东西,可不能从名字上理解,它是一个寄存器,而不是一个做加法的东西,为什么给它这么一个名字呢?

或许是因为在运算器做运算时其中一个数一定是在 ACC 中的缘故吧。它的名字特殊,身份也特殊,稍后在中篇中我们将

学到指令,可以发现,所有的运算类指令都离不开它。自身带有全零标志 Z,若 A0 Z1;若 A≠0 z0。该标志

常用作程序分枝转移的判断条件。

2B--一个寄存器

在做乘、除法时放乘数或除数,不做乘除法时,随你怎么用。

3PSW-----程序状态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里面放了 CPU 工作时的很多状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 CPU 的当前状态,并作出相应的

处理。它的各位功能请看下表:

PSW 程序状态字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CY

AC

F0

RS1

RS0

OV

P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各位的用途

CY:进位标志。

8051 中的运算器是一种 8 位的运算器,我们知道,8 位运算器只能表示到 0-255,如果做加法的话,两数相加可能

会超过 255,这样最高位就会丢失,造成运算的错误,怎么办?最高位就进到这里来。这样就没事了。有进、借位,CY

1;无进、借位,CY0

例:78H+97H01111000+10010111

AC:辅助进、借位(高半字节与低半字节间的进、借位)

例:57H+3AH01010111+00111010

F0:用户标志位

由用户(编程人员)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

RS1RS0:工作寄存器组选择位

通过修改 PSW 中的 RS1RS0 两位的状态,就能任选一个工作寄存器区。这个特点提高了 MCS-51 现场保护和

现场恢复的速度。对于提高 CPU 的工作效率和响应中断的速度是很有利的。若在一个实际的应用系统中,不需要四组工

作寄存器,那么这个区域中多余单元可以作为一般的数据缓冲器使用。工作寄存器区选择

RS1

RS0

当前使用的工作寄存器区 R0~R7

0 区(00~07H)

1 区(08~0Fh)

2 区(10~17h)

3 区(18~1Fh)

0V:溢出标志位

运算结果按补码运算理解。有溢出,OV=1;无溢出,OV0。什么是溢出我们后面的章节会讲到。

P:奇偶校验位

它用来表示 ALU 运算结果中二进制数位“1”的个数的奇偶性。若为奇数,则 P=1,否则为 0。运算结果有奇数个 1

P1;运算结果有偶数个 1P0

例:某运算结果是 78H01111000),显然 1 的个数为偶数,所以 P=0

4DPTRDPHDPL--------数据指针

可以用它来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中的任一单元,如果不用,也可以作为通用寄存器来用,由我们自已决定如何使用。

分成 DPL(8 )DPH(8 )两个寄存器。用来存放 16 位地址值,以便用间接寻址或变址寻址的方式对片外数据

RAM 或程序存储器作 64K 字节范围内的数据操作。

5P0P1P2P3--------输入输出口(I/O)寄存器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是四个并行输入/输出口(I/O)的寄存器。它里面的内容对应着管脚的输出。

6IE-----中断充许寄存器

可按位寻址,地址:A8H

IE 中断允许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EA

-

ET2

ES

ET1

EX1

ET0

EX0

EA IE.7EA=0 时,所有中断禁止(即不产生中断);EA=1 时,各中断的产生由个别的允许位决定

- IE.6:保留

ET2IE.5:定时 2 溢出中断允许8052 用)

ES IE.4:串行口中断允许(ES=1 允许,ES=0 禁止)

ET1IE.3:定时 1 中断允许

EX1IE.2:外中断 INT1 中断允许

ET0IE.1:定时器 0 中断允许

EX0IE.0:外部中断 INT0 的中断允许

7IP-----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可按位寻址,地址位 B8H

IP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

PT2

PS

PT1

PX1

PT0

PX0

- IP.7:保留

- IP.6:保留

PT2IP.5:定时 2 中断优先(8052 用)

PS IP.4:串行口中断优先PT1IP.3:定时 1 中断优先

PX1IP.2:外中断 INT1 中断优先

PT0IP.1:定时器 0 中断优先

PX0IP.0:外部中断 INT0 的中断优先

8TMOD-----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不按位寻址,地址 89H

TMOD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GATE :定时操作开关控制位,当 GATE=1 时,INT0 INT1 引脚为高电平,同时 TCON 中的 TR0 TR1 控制位为 1

时,计时/计数器 0 1 才开始工作。若 GATE=0,则只要将 TR0 TR1 控制位设为 1,计时/计数器 0 1 就开始工作。

C/T :定时器或计数器功能的选择位。C/T=1 为计数器,通过外部引脚 T0 T1 输入计数脉冲。C/T=0 时为定时器,由

内部系统时钟提供计时工作脉冲。

M1 M0T0T1 工作模式选择位

M1 、M0:T0、T1 工作模式选择位

M1

M0

工作模式

方式 0,13 位计数/计时器

方式,1,16 位计数/计时器

方式 2,8 位自动加载计数/计时器

方式 3,仅适用于 T0,定时器 0 分为两个独立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TH0 及 TL0,T1 在方式 3 时停止工作

9TCON-----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可按位寻址,地址位 88H

TCON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TF1:定时器 T1 溢出标志,可由程序查询和清零,TF1 也是中断请求源,当 CPU 响应 T1 中断时由硬件清零。

TF0:定时器 T0 溢出标志,可由程序查询和清零,TF0 也是中断请求源,当 CPU 响应 T0 中断时由硬件清零。

TR1T1 充许计数控制位,为 1 时充许 T1 计数。

TR0T0 充许计数控制位,为 1 时充许 T0 计数。

IE1:外部中断 1 请示源(INT1P3.3)标志。IE11,外部中断 1 正在向 CPU 请求中断,当 CPU 响应该中断时由硬

件清“0”IE1(边沿触发方式)。

IT1:外部中断源 1 触发方式控制位。IT10,外部中断 1 程控为电平触发方式,当 INT1P3.3)输入低电平时,置位

IE1

IE0:外部中断 0 请示源(INT0P3.2)标志。IE01,外部中断 1 正在向 CPU 请求中断,当 CPU 响应该中断时由硬

件清“0”IE0(边沿触发方式)。

IT0:外部中断源 0 触发方式控制位。IT00,外部中断 1 程控为电平触发方式,当 INT0P3.2)输入低电平时,置位

IE010SCON----串行通信控制寄存器

它是一个可寻址的专用寄存器,用于串行数据的通信控制,单元地址是 98H,其结构格式如下:

SCON 串行通信控制寄存器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RI

(1)SM0SM1: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位。

SM0SM1 工作方式

00 方式 0-波特率由振荡器频率所定:振荡器频率/12

01 方式 1-波特率由定时器 T1 T2 的溢出率和 SMOD 所定:2 SMOD ×(T1 溢出率)/32

10 方式 2-波特率由振荡器频率和 SMOD 所定:2 SMOD ×振荡器频率/64

11 方式 3-波特率由定时器 T1 T2 的溢出率和 SMOD 所定:2 SMOD ×(T1 溢出率)/32

(2)SM2:多机通信控制位。< br> 多机通信是工作于方式 2 和方式 3SM2 位主要用于方式 2 和方式 3。接收状态,

当串行口工作于方式 2 3,以及 SM2=1 时,只有当接收到第 9 位数据(RB8)为 1 时,才把接收到的前 8 位数据送入

SBUF,且置位 RI 发出中断申请,否则会将接受到的数据放弃。当 SM2=0 时,就不管第位数据是 0 还是 1,都难得数据

送入 SBUF,并发出中断申请。

工作于方式 0 时,SM2 必须为 0

(3)REN:允许接收位。< br> REN 用于控制数据接收的允许和禁止,REN=1 时,允许接收,REN=0 时,禁止接收。

(4)TB8:发送接收数据位 8< br> 在方式 2 和方式 3 中,TB8 是要发送的——即第 9 位数据位。在多机通信中同样亦

要传输这一位,并且它代表传输的地址还是数据,TB8=0 为数据,TB8=1 时为地址。

(5)RB8:接收数据位 8

在方式 2 和方式 3 中,RB8 存放接收到的第 9 位数据,用以识别接收到的数据特征。

(6)TI:发送中断标志位。

可寻址标志位。方式 0 时,发送完第 8 位数据后,由硬件置位,其它方式下,在发送或停止位之前由硬件置位,因此,

TI=1 表示帧发送结束,TI 可由软件清“0”

(7)RI:接收中断标志位。

可寻址标志位。接收完第 8 位数据后,该位由硬件置位,在其他工作方式下,该位由硬件置位,RI=1 表示帧接收完成。

11PCON-----电源管理寄存器

PCON 主要是为 CHMOS 型单片机的电源控制而设置的专用寄存器,单元地址是 87H,其结构格式如下:

PCON 电源管理寄存器结构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SMOD

-

-

-

GF1

GF0

PD

IDL

CHMOS 型单片机中,除 SMOD 位外,其他位均为虚设的,SMOD 是串行口波特率倍增位,当 SMOD=1 时,串

行口波特率加倍。系统复位默认为 SMOD=0

12T2CON-----T2 状态控制寄存器

T2CON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TF2

EXF2

RCLK

TCLK

EXEN2

TR2

C/T2

CP/RL2

TF2T2 溢出中断标志。TF2 必须由用户程序清“0”。当 T2 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时,TF2 不会被置“1”

EXF2:定时器 T2 外部中断标志。EXEN2 1 时,当 T2EXP1.1)发生负跳变时置 1 中断标志 DXF2EXF2 必须由

用户程序清“0”TCLK:串行接口的发送时钟选择标志。TCLK=1 时,T2 工作于波特率发生器方式。

RCLK:串行接口的接收时钟选择标志位。RCLK1 时,T2 工作于波特率发生器方式。

EXEN2T2 的外部中断充许标志。

C/T2:外部计数器/定时器选择位。C/T2=1 时,T2 为外部事件计数器,计数脉冲来自 T2P1.0);C/T2=0 时,T2

定时器,振荡脉冲的十二分频信号作为计数信号。

TR2T2 计数/定时控制位。TR1 1 时充许计数,为 0 时禁止计数。

CP/RL2:捕捉和常数自动再装入方式选择位。为 1 时工作于捕捉方式,为 0 T2 工作于常数自动再装入方式。当 TCLK

RCLK 1 时,CP/RL2 被忽略,T2 总是工作于常数自动再装入方式。

下面对 T2CON D0D2D4D5 几位主要控制 T2 的工作方式,下面对这几位的组合关系进行总结

定时器 T2 方式选择

RCLK+TCLK

CP/RL2

TR2

工作方式

16 位常数自动再装入方式

16 位捕捉方式

×

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方式

×

×

停止计数

网友:
现在51系列用的多吗?。。。。。。。。。。。。。。已经好久好久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