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一般都是IC内部自己定义的么?

楼主:
各位老师好,在学习LLC拓扑电源时,也发现其他地方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看看咱们这里的老师是否知道,

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一般都是IC内部自己定义的么?所以就想问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调整。主控芯片为英飞凌的IDP2303A,资料如下附件中,如下图为该IC的datasheet和原理图,谢谢。

网友A:
【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一般都是IC内部自己定义的么?】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一般都是IC内部自己定义的么?】 是的。

谢谢老师回复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调整死区时间呢

另外想请问,最佳死区时间理论上怎么确定,有没有计算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调整死区时间呢 另外想请问,最佳死区时间理论上怎么确定, ...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调整死区时间呢]

没有见过芯片外部调整死区时间的。

在分立元件时代(还没有电源控制芯片),当然有控制死区时间的电路,但控制电路集成化之后,控制芯片内部就把死区时间确定了。

某些控制芯片是可以通过外部接一个电阻,改变电阻数值即可改变死区时间,但调整量很小,且多数芯片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调整死区时间呢] 没有见过芯片外部调整死区时间的。 在分立元件时代(还 ...

谢谢老师回复

再请问,LLC电路的如果死区时间过长,对电源会有什么影响?电源输出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B:
还有,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设置过短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 再请问,LLC电路的如果死区时间过长,对电源会有什么影响?电源输出会有什么结果呢

死区时间过长,功率管导通时间相应缩短,电源没有能够发挥出最大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LLC拓扑电源死区时间设置过短会有哪些问题?

死区时间过短,两个功率开关管会“共同导通”。“共同导通”不仅消耗直流电源能量,还会使功率开关管发热过甚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