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ayout

楼主:
单片机上有多组供电端口,这些供电端口之间的PCB连线是否可以从芯片下面的空白区域走线?

网友A:
可以,电源线的优先级实际上不高,到后期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网友B:
【单片机上有多组供电端口,这些供电端口之间的PCB连线是否可以从芯片下面的空白区域走线?】

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源线的优先级实际上不高,到后期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那请问一下应该是频率高的走线优先级应该更高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有多组供电端口,这些供电端口之间的PCB连线是否可以从芯片下面的空白区域走线?】 可以。

请问这样走线和其他走线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样走线和其他走线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这样走线和其他走线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还是有的。你在芯片下面空白处走线,当然是为了走线尽量短,尽量近。这就比走线绕大圈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一下应该是频率高的走线优先级应该更高是吗?

高频信号线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尽量短,远离干扰源等等,要求比较高

网友:
单片机的下方只要没有散热焊盘就可以走线,尤其是电源线,这是常规操作。如果涉及到射频信号就得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