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表显示数值很慢很慢??

楼主:
交流电压是峰值为282.8V(有效值200V),经过电阻10欧后,电流应该是20A ,为什么电流表显示数值很慢很慢,是什么情况?还有想模拟一下电流互感器,匝数比设置了1000:1(二侧电感设置0.000001H),二侧电流应该是0.02A,通过50欧电阻采样,输出的电压峰峰值应该是0.02*50*1.414=1.414,可是为什么是284mV??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
【想模拟一下电流互感器,匝数比设置了1000:1(二侧电感设置0.000001H),二侧电流应该是0.02A,通过50欧电阻采样】

电流互感器设置反了。如果要求一次电流20A,二次电流0.02A,匝数比应该是1:1000。

网友:
【想模拟一下电流互感器,匝数比设置了1000:1(二侧电感设置0.000001H),二侧电流应该是0.02A,通过50欧电阻采样】

一次二次电压与匝数成正比,一次二次电流与匝数成反比。

网友:
【为什么电流表显示数值很慢很慢】

电感量与匝数平方成正比。所以匝数是1000:1,那么电感量就是1000000:1。

网友:
哦哦!!原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模拟一下电流互感器,匝数比设置了1000:1(二侧电感设置0.000001H),二侧电流应该是0.02A,通过50欧电 ...

好滴!!懂了!!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