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压敏电阻在交流电源(AC380V)中的应用

楼主:
AC三相保护方案

目前我国低压配电网中,输电线路一般采用三相四线制的低压供电方式,如下图所示是我国三相四线制供电电压等级示意图。

上图中A、B、C分别代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的三根相线,相线之间(AB、BC、AC)的电压称为线电压,我国的线电压值为380VAC;另一条是中性线N也叫“零线",各相线与零线(AN、BN、CN)之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我国的相电压值是220VAC。在进入用户的单相输电线路中,有两条线,一条我们称为火线,另一条我们称为零线(零线正常情况下要通过电流以构成单相线路中电流的回路)。而三相系统中,三相自成回路,正常情况下中性线是无电流的,故称三相四线制: 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为了从380V相间电压中获得220V线间电压而设N线。

应用方案

保护电路解析:

1、优点:电路简单,采用复合对称电路,共模、差模全保护。

2、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值参照下表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同的并联,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一般选取直流击穿电压为600V~800V。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

深圳浪拓电子主要从事电路保护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从产品原型的开发到保护方案,我们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