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T4BF芯片的掉电检测(BOD)问题

楼主:
如题,如图

该芯片手册中的BOD怎么还分 high-voltage和low-voltage

图片中的上升沿检测点,下降沿检测点怎么理解?

网友A:
Configurable options for robust BOD

• Two threshold levels (2.7 V and 3.0 V) for BOD on VDDD and VDDA

• One threshold level (1.1 V) for BOD on VCCD

高压是VDDD and VDDA,低压是VCCD

关于BOD的问题,你还是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nfigurable options for robust BOD • Two threshold levels (2.7 V and 3.0 V) for BOD on VDDD ...

谢谢指导

BOD和LVD有什么区别?都是针对输入电压过低的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BOD和LVD有什么区别?都是针对输入电压过低的监测

这个你还是慢慢百度吧,,不是什么难题,自己就能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BOD和LVD有什么区别?都是针对输入电压过低的监测

规格书中有缩写的全称。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几种复位方式就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