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的低频可以被认为是直流??

楼主:
管管刚刚看了从射频信号完整性到电源完整性》系列文章(https://www.eeworld.com.cn/aaX5K04),里面提到了一段话:

  、

管管有点云里雾里,是可以这样直接视为的吗??

又为什么或者到底什么条件下可以把低频当直流看待呢??

网友:
在你考察的时间段内电压或电流等物理量保持不变,就可以认为是直流,一如在你考察的时间段内速度(大小和方向)保持不变,就可以认为是匀速直线运动一样。

网友:
什么是匀速直线运动?理论上,从盘古开天辟地那时候开始,直到海枯石烂结束,物体的速度(大小和方向)没有变化,才能够算得上匀速直线运动。

什么是直流?同样是从盘古开天辟地那时候开始,直到海枯石烂结束,电压或者电流没有变化,才能够算得上是直流。

这当然不存在。所以,“在你考察的时间段内”没有变化,就算直流。

网友:
个人认为,文章中的意思是由于设计和材料、工艺的进步,芯片对于信号的传输、转换、处理速度已经足够快,用于几十上百赫兹的低频率慢速信号来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杀鸡用了宰牛刀”,并不是要把这类信号归为直流信号去分析和处理

网友:
当电路里的电容、电感元件的指标,对于低频的电流信号呈现不起反应的情况,我们可以视之为直流。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

网友:
就是处理的速度够快,在100MHZ下的信号,在这个频率时间内的量可以约等于保持不变,就可以认为它等于直流了。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