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TM32CubeMX+MotorControl Workbench+keil生成空白工程的问题

楼主:
问题:

        MotorControl Workbench 生成的文件是空文件,使用MotorControl Workbench生成MDK工程后,在keil中编译,报了77个这个那个的未定义错误,20多个警告,一看生成的文件只有注释没有代码,网上没有解决方案,通过查阅手册,其实问题非常简单。

        所使用的版本:

                STM32CubeMX    v5.6.1

                MotorControl Workbench  v5.4.6

                MDK-ARM Plus Version: 5.37.0.0

原因:

        MotorControl Workbench 工程存放的目录不对。

解决:

        MotorControl Workbench 创建的工程应该保存在 cubeMx 的Repository目录下。

        之后就没问题了,生成的工程直接编译0警告0错误

这个就和通用编译软件结构不符了,应该可以自动根据路径寻找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MotorControl Workbench 工程存放的目录不对出现的问题看起来是好解决的

网友:
这个就和通用编译软件结构不符了,应该可以自动根据路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