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LCD屏显示驱动

楼主:
尽管前面已经介绍了串行数码管模块的显示方式,但相对来讲其显示的信息量量及显示形式还相对有限,为此这里在为它添加了一种LCD屏的显示方式。

该显示屏采用SPI接口的工作发送,其显示分辨率为160*80像素点。

为驱动该显示屏,是使用图1所示的接口来连接显示屏。

图1 所用接口

其中:

SCL---GPIO2_2

DIN---GPIO2_3

RES---GPIO2_4

DC---GPIO2_5

CS---GPIO2_1

将这5个引脚设置为输出口且置为高电平输出的函数为:

为程序中输出高低电平的相应,特进行如下定义:

#define LCD__Set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2, SET)  //CLK

#define LCD_SCLK_Clr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2, RESET)

#define LCD_SDIN_Set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3, SET)  //DIN

#define LCD_SDIN_Clr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3, RESET)

#define LCD_RST_Set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4, SET)  //RES

#define LCD_RST_Clr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4, RESET)

#define LCD_DC_Set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5, SET)  //DC

#define LCD_DC_Clr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5, RESET)

#define LCD_CS_Set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1, SET)  //CS

#define LCD_CS_Clr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1, RESET)

该LC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ST_Clr;
  Delay(0x2FFFFF);
  LCD_RST_Set;
  Delay(0x2FFFFF);
  LCD_WR_REG(0x11);
  Delay(0x1FFFFF);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

该显示屏的清屏函数为:

static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Color);
        }
    }
}

在添加字库的情况下,该显示屏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static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color)
{
    while(*p!='\0')
    {
        if(x>LCD_W-16)
        {
          x=0;
          y+=16;
        }
        if(y>LCD_H-16)
        {
          y=x=0;
          LCD_Clear(RED);
        }
		LCD_ShowChar(x,y,*p,1,color);
        x+=8;
        p++;
    }
}

该显示屏显示字符串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EVB_LEDInit();
    Lcd_Init();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10,10,"ETEB-6001DPX",YELLOW);
    LCD_ShowString(10,30,"jinglixixi",YELLOW);
    while (1)
    {
          Delay(0x5FFFFF);
		  LCD_Clear(YELLOW);
		  Delay(0x5FFFFF);
		  LCD_Clear(BLUE);
		  Delay(0x5FFFFF);
		  LCD_Clear(GREEN);
		  Delay(0x5FFFFF);
		  LCD_Clear(MAGENTA);
    }
}

经程序的编译与运行,其显示结果如图2至图4所示,说明显示功能正常。

图2 显示紫色

图3 显示绿色

图4 显示字符串

后续在添加数值显示功能的情况下,可与A/D数据采集功能相结合来实现温度检测功能。

视频:

VID_20241025_120511

网友A:
期待后续与A/D数据采集功能相结合来实现温度检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与A/D数据采集功能相结合来实现温度检测功能。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