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NTC温度检测

楼主:
翌创ET6001开发板具有A/D数据采集功能,为例实现NTC温度检测,先对ADC0的通道0以单端采样的方式来进行数据采样。

对该通道的功能配置函数为:

void ADC_SingleSample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stInit;
    ADC_DeInit(ADC0);
    ADC_StartCalibration(ADC0);
    ADC_StructInit(&stInit);
    stInit.virtualChannelMask = ADC_VIRTUAL_CHANNEL0;
    stInit.workMode           = ADC_WORK_MODE_SINGLE;
    stInit.trigMode           = ADC_TRIGGER_MODE_CONTINUOUS;
    stInit.trigger            = ADC0_TRIGGER_SRPWM_ROW0_COL0;
    ADC_Init(ADC0, &stInit);
    ADC_ACRemapSing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ADC_ANALOG_CHANNEL0);
    ADC_CoreEnable(ADC0);
    ADC_VCEnab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基于串口的数据采集值输出的函数为:

void ADC_Test(void)
{
    unsigned int ret=0;
    while (ADC_GetVCResultStatus(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SET);
    ret = ADC_S16D2toUint(ADC_GetVCResult(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printf("adc sample code: %d \r\n", ret);
}

进行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ART0_printf_init();
	  printf("adc sample test \r\n");
	  Test_ADC_Init();
      while (1)
	  {
			ADC_Test();
			delay(6000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运行,其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测试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当在ADC0 (J2-SAR_A0)接入3.3V电压值,其输出值为4057,而非4096;当进入GNG时,其输出值为24,也并不为零。

NTC温度检测是建立在A/D数据采集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感温器件即可进行温度检测。

NTC是一种温度敏感器件,其阻值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呈下降的热敏特性。

在外接NTC热敏电阻模块的情况下,可进行温度的检测,其电路如图2所示,并将OUT引脚接入ADC0 。

图2 测温电路

图3 电路连接

实现温度检测与输出显示的函数为:

void ADC_Test(void)
{
	    uint16_t u,V;
        unsigned int ret=0;
        while (ADC_GetVCResultStatus(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SET);
        u = ADC_S16D2toUint(ADC_GetVCResult(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printf("ADC0: %d \n", u);
	    V=0;
        ...
        if((u<=1644) && (u>1268))
           V=10+(1644-u)/37;
        if((u<=1268) && (u>947))
           V=20+(1268-u)/32;
        if((u<=947) && (u>692))
           V=30+(947-u)/25;
        ...
        printf("temperature: %d C \n", V);

在室温环境下,其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室温检测

在手指接触NTC热敏电阻的外部铠甲时,可明显观察到温度在缓慢地上升,其测试结果如图6所示。

图5 升温测试

图6 测试结果

网友:
这用翌创ET6001开发板的A/D数据采集实现NTC温度检测,结果还行